手机的电池能这样判断是容量下降了吗

楼主(2021-07-19):
手机的电池容量是3000mAH,轻度用机现在一天掉电30-50%,要每天一充,在50%电的时候用5V1A的充电器,半小时可以充到80%,假设充电是线性的,那100分钟可以充满100%的电量,可按电源电流看仅提供了5V*1A*1.4H=7W的电量,而电池标称是3.8-4.4V*3AH=12W的容量,加上损耗电源只提供了一半的电量。

网友A:
最好的方法,用电流表来测,USB转换的,或让有的人帮你测下,电用完,重新充满,上面会显示电压,电流和容量,这个表用途非常多.在SZ,我帮你测,哈哈

网友:
用电流表头来测,

网友:
太粗略了,你应该那个电流计统计一下充入的能量,再来说数据。而且单位用错,能量单位是WH。

网友:
装一下AIDA64的APP,看一下电池信息。

网友:
如果充电的时候手机是开着的
那么这个耗电量来自充电器还是电池呢
还有充电效率也需要考虑
3AH的电池,用1A充电,至少要3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用电流表来测,USB转换的,或让有的人帮你测下,电用完,重新充满,上面会显示电压,电流和容量,这个 ...

对啊!我有这表,可从没考虑过这样用,好办法!

网友:
如果使用习惯和以前一样,但是电池的待机时间大幅度下降,那么一般应该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