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浙江移动机顶盒UNT402A拆机

楼主(2021-07-19):
设备正面

设备背面,有三颗螺丝,其中两颗为在固定脚的位置,拧开三颗螺丝即可。

采用撬棒,沿着边缘,轻轻撬动,即可打开上下盖。

打开上盖后,采用热风枪吹处理器散热片2分钟,再用撬棒轻轻撬动散热片,即可去掉散热片。处理器采用S905L。主板正面具有调试串口,采用TTL电平,可以使用USB转串口工具,进行串口操作。

背面为2颗内存芯片和蓝牙wifi模块和天线。

蓝牙模块:

网友:
不错,我没算错的话是2g内存啊

网友:
哪买的,也想弄个.这个有蓝牙.连手柄方便.

网友:
哇塞2G内存啊,刷个armbian爽歪歪

网友:
同样是移动机顶盒,广州魔百盒M301H高档很多了,比这强上几倍了。

网友(2021-09-10):
多多买国2个网络盒子,40左右一个 ,双核/1g/4g配置,刷个剧没问题 。电源和盒子都是原装的,做工还挺不错的 ,商家刷成其他系统 。

网友A(2021-11-10):
测试ttl串口可能缩水引起不能用。

网友(2022-09-30):
朋友处淘来一个同型号,还没想好刷电视还是armbian~

网友(2023-06-05):
找个盒子能不能刷slimboxtv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ttl串口可能缩水引起不能用。

同意你的观点,很明显缺少三极管与电阻,现实是残缺的

网友:
陈年老贴被翻出来了

网友(2024-04-16):
楼主能不能把这几个电阻电容测一下,阉割版想要加个5561芯片缺少这些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