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己动手制作一个电源防雷器

楼主(2021-07-19):
1.防雷概念
https://www.sohu.com/a/123880421_552402
一级:用一级分类实验的产品(10/350us),标称放电电流40KA-80KA,用于总配电房。
二级:用二级分类实验的产品(8/20us),标称放电电流一般为20KA-40KA,用于分配电柜。
三级:用三级分类实验的产品装于房间分配电箱,标称放电电流10KA-20KA。
四级:装于设备前端一般用防雷排插和信号等防雷器,标称放电电流5KA-10KA。

2.防雷器件
https://blog.csdn.net/qq_36753518/article/details/98471428
防雷击和浪涌设计和放电管、压敏电阻、TVS管对比
3.目标:至少三级防雷 最好二级防雷
4.使用零部件:放电管:2R1000T-8 1000v  压敏电阻10d681k  14d471k   led灯 10A保险丝 3A保险丝
5.电路原理图

恶劣电压工况,输入电压240-300v  故障异常电压440-500v

471K是用来验证电路电压是否会到300v  到300v就烧毁
电路后级最高耐电压440v   681k 理论420V烧毁
烧毁顺便断开保险丝,保护后级

雷电先经过放电管泄放 再经过681K泄放

存在疑问:雷电到来681k会先导通泄压,几十纳秒后,放电管开始泄压。这个过程会不会烧毁10A电阻丝。
6.实物焊接

红灯是10A保险丝  黄灯是3A保险丝

故障判断
红黄灭 10A保险丝烧毁
黄灭:3A保险丝烧毁,电压超过300v

网友:
这玩意儿厉害了。

网友:
你这洞洞板用得看着都心惊胆战的,还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A:
楼主这是真的土法上马啊,真的有雷击的话这个用洞洞板搞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管用的

网友B:
那一堆压敏电阻并联有什么讲究?

网友C:
这块位置不安全,极端情况下零火会短路,10A保险管往前挪。

网友D:
感应雷可以,直击雷天王老子来了都得挨劈

网友E:
厉害,气体放电管都怼上了,你那用电工作环境很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真的土法上马啊,真的有雷击的话这个用洞洞板搞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管用的 ...

谢谢提醒 已经把空隙注满703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堆压敏电阻并联有什么讲究?

增加电流流通量 一个大概4KA ,另外就是平衡元件制造公差,每个的误差电压是10%,多用几个总有个电压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真的土法上马啊,真的有雷击的话这个用洞洞板搞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管用的 ...

也就防下浪涌,直接被雷劈的话,需要更大的防雷器 比如氧化锌避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位置不安全,极端情况下零火会短路,10A保险管往前挪。

我是参考了别人的防雷设计,这样接的作用我也不确定。貌似是可以提高压敏电阻寿命降低放电管个数。短路的话,其实整个放电瞬间只有极短时间,压敏电阻烧毁一般是开路的,应该不用多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应雷可以,直击雷天王老子来了都得挨劈

还好概率不大,不然可以放弃抵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气体放电管都怼上了,你那用电工作环境很差吧

懒电工能整出什么好电压,变压器开最大一年不管的,你说多了他还烦,所以这个避雷器后面是我自己加的控制变压器

网友:
雷会不会先劈了洞洞板啊..............

网友:
稍微功率大点估计不行吧?

网友:
厉害啊,自己改改。

网友:
有的crt显示器都有放电管,那个怎么像二极管一样啊。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2024-05-11):
哎,正想做一个。。。

网友(2025-01-12):
气体放电管要串联471才能生效。放电管对电流来讲就是一个绝缘体极有可能出现后面电路烧得一塌糊涂之后才开始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