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20多年的长虹1.5匹空调

楼主(2021-07-19):
家里的长虹空调用了20多年了!有点老态龙钟!但一直使用正常!2年前一时头脑发热买了小米的1.5变频空调,没想到前几天罢工了,小米维修部确认变频驱动板坏了!但要到总部发货,讲的是要一个星期左右!这天热的,看来还是要启用老长虹了!但又碰到难题了!好长时间没用,现在开机时正常,关机时漏电保护跳闸!今天搞了一上午,先将室内机和外机的联接线断开后,上电,不跳闸,连上室内机线,上电,也没问题,再连上外机,还是开没问题,关机跳,试了几次,问题又严重了,开电源就跳,初次修空调,思路还是不清晰,又将压缩机单独上电,压缩机工作也正常!这下有点模瞎了啊!座下喝茶,慢慢想,突然想起当初按装空调时。由于距离有点长,没有用原配的线材,用了按装师傅带来的护套线!会不会由于20多年了,加上用的是2.5平方的线,线材老化呢?说干就干,家里没摇表,用万用表量下来都正常,没办法,在家里翻找了几根线材,临时接上后试机,一切正常!剩下的去买电线了!好在半天功夫没白费!很开心啊!

楼主:
忘了正主了!

网友A:
小米空调质量好像很一般

网友B:
变频空调省电不省钱,保修外能有吃了它的心,一块变频板收你个500块正常价 二手空调1p的价

网友:
安慰,小米看来不行啊

网友:
然而小米空调也是长虹做的
反正保修6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空调质量好像很一般

都是长虹的

网友:
变频空调板子贵啊,坏不起。还是普通的定频的好,我的奥克斯的用了22年了,单冷的。

网友C:
变频空调最多用5年就会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省电不省钱,保修外能有吃了它的心,一块变频板收你个500块正常价 二手空调1p的价 ...

对的,但如果经常用,六年保修期,基本上可以省回机子的钱。。而且新机干净静音舒服。。

网友:
刚刚换了格力变频板+人工费800,修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频空调最多用5年就会坏板。

我2014年买了4台变频,到现在一台没有坏过?夏天,冬天都用,一年平均一天开5个小时左右。和其他电气一样,大部分坏是放坏,不是用坏。

网友:
拿自己开玩笑,居然敢买这种垃圾货。

网友:
小米 骑驴的
层层扒皮,留给厂家的利润就更低了

网友:
小米现在,长虹 tcl 海信三家都有代工,买到啥的可得具体对待,最开始的长虹代工货用料还可以,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网友D:
小米的任何东西都不敢买,不信任这个品牌。

网友:
价格低就是小米优势了,质量不如大品牌那是肯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的任何东西都不敢买,不信任这个品牌。

+10086

同时买了两个手环都是刚过保修,一起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频空调最多用5年就会坏板。

04年买的海信变频,用了接近十年。后来房子出租了,坏了。卖了100块,换新的杂牌工频机了。

网友:
十几年前的大牌空调,质量都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