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008年德国原产Milwaukee DD14.4XLOKTOR14.4V重型有刷冲击批

楼主(2021-07-19):
米沃奇Milwaukee DD14.4XLOKTOR14.4V重型有刷冲击批,2008年德国原产1/4"六角冲击批,2档位,1档:0-480RPM,2档:0-1500RPM,21级调节环,2功能,可钻孔,可攻螺丝,拿出来晒晒

楼主:
楼下晒拆解

网友A:
现在这种又当钻又当批的基本被淘汰了,太重,太复杂

网友B:
有点神奇啊,电池居然正反都可以装

网友:
这是扭力批

楼主:
对的钻批双用带扭力调节,买了个快拆夹头回来再拍装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又当钻又当批的基本被淘汰了,太重,太复杂

是的,比较重,看官方参数就是重型的,标配应该是还有个快拆夹头可以当电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神奇啊,电池居然正反都可以装

两头装的,当年也是很神奇的

网友:
电池正反都能装上很神

网友C:
冲击批?看标识应该没有冲击功能啊!
电池设计确实很有创意,双向安装估计是为了避开某些工作点下部的障碍物而考虑的,虽然那种情况并不是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冲击批?看标识应该没有冲击功能啊!
电池设计确实很有创意,双向安装估计是为了避开某些工作点下部的障碍 ...

同感,看铭牌像扭力批

网友:
PDD----拼多多是不是根据它起名的?

网友:
这种电机不错,可以换碳刷。。。。。。。。

网友(2021-09-12):
德国制造的?

网友(2021-12-13):
可以正反撸的电池,不错

网友:
米沃奇无刷充电18v冲击钻耐用的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