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的CDI对NAND写入总是0正常吗

楼主(2021-07-19):
之前58XT+英特尔(4贴四通道CE0,CE2)开B0KB模式,C3爆涨,拆腾之后开成了L06B,以为有四通道的MLC模式写应该没那么差,就关了CACHE ,可是被现实狠狠的抽了响亮的大嘴巴子。

看,成功的把一个固态整成了U盘,对于这么大的一个U盘,总觉得这速度高攀不起这硕大的体格,于是乎把Cache给勾引上了。

C3不涨了,是一点都不涨了,速度也上来了。

但有个诡异的现象,就是四颗64G的怎么都开不满容量,默认只能开117G可用,只能指定容量,选256G失败,240G失败,220G能成,最后选了LBA指定容量,开231G,可用215G。软件显示75个坏块,感觉这个容量不对,但又不知是哪不对。
还有一个诡异的地方就是经过几次指定容量之后,现在CDI中“对NAND写入量总计”这项总是0。

网友:
就是坏块太多不能开满容

网友A:
用的cid版本不一样,显示信息有区别很正常啊。

网友:
多写入一些,就有nand写入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cid版本不一样,显示信息有区别很正常啊。

试了很多个版本,包括那个8.8.9的版本,都是一样写入量0,可能如范总说的写入少了,因为之前跑过圈,所以就没再跑圈直接装系统了

网友:
开BOK不行就开LO6B  这样开240G试试/颗粒频率选100MHZ 试试/这个对NAND写入量跟固件版本有关系/有的版本直接就没有这个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很多个版本,包括那个8.8.9的版本,都是一样写入量0,可能如范总说的写入少了,因为之前跑过圈,所以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90207&extra=

写入量超过盘总容量的1/3后(如果开MLC是1/2),nand写入量就开始有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