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天猫魔屏S1投影仪拆解(全网首拆,地狱级难度!!!)

楼主(2021-07-19):
首先说明一下,买回来好几年一直想拆,但找不到方法。
而且阿里这款产品做工用料实在太扎实,拆解无从下手。
他的外壳太结实了错误的拆解居然没有变形和折断,直到通过缝隙看见顶盖内部才找到拆开方法。
找不到拆解方法之前实在是地狱级难度。
当然找到拆解方法后,拆解也不容易,顶盖处两边都有强力双面胶。

他的螺丝超级多!!!而且是双面双层都有螺丝,拧到你怀疑人生!

一层螺丝拆完,下面还有一层。

另外一面同样拆拆拆!

必定先拆开机按键处顶盖,硬来否则就挂壁!!!

图都做好了,直接看吧!

总结一下,这款产品确确实实不含任何水分,光源也是独立RGB光源,最主要的是镜头,0.8:1,更短距离就可以投大屏。
到此拆解结束,光路部分和DLP就不冒险拆解了,容易进灰。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做工还可以哦

网友A:
这类东西没坏建议少折腾,拆拆装装多了某一天可能会发生一些悲惨事故

网友B:
为什么拆解不能再给力些?
比如:CPU RAM EMMC 上面的屏蔽罩貌似不是焊接的,可以撬开的

网友:
拆了屏蔽罩可以加精哦

网友C:
同款,拆了几遍了,画面中心泛黄,换了个光机。

网友:
DLP和LED光源也拆下来看了下。。。就差镜头拆不开。

网友:
网上一查这东西不便宜呀,不知道二手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东西没坏建议少折腾,拆拆装装多了某一天可能会发生一些悲惨事故 ...

说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拆了几遍了,画面中心泛黄,换了个光机。

这款没有光轮,RGB某一光源有问题

网友D:
微投3LED光源的嘛都差不多。。。
和之前我拆极米一样。。就是设计成完全不方便拆了清灰的。。。
包括这类风扇时间长会吵,然后因为不是8-9CM通用型风扇,也不是双滚珠轴承,或可加油的那种
想替换都累

3个灯板后面虽然铜和热管,但不一定能压的住,因为固定方式不是4个螺丝拧,通常是对角2个螺丝,小螺丝如果有点滑牙就666,外加风扇不很力
以及光路自己可以拆,就是塑料件,树脂镜片啥的。。。如果没烧成红屏就别去拆(变红就是里面1-2片镜片熔化烧焦了)
黄斑或很糊,是一块一格一格状的烤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投3LED光源的嘛都差不多。。。
和之前我拆极米一样。。就是设计成完全不方便拆了清灰的。。。
包括这类风 ...

看来是通病啊!
目前还没有这个现象,之前宣传好像是全玻璃镜片,变形小

网友:
3LED的DLP机不需要色轮,靠三颗LED轮流点亮起到分色作用,色彩比色轮的DLP机好一些,但问题是现在很多廉价投影仪用的是树脂镜片,时间长了就烤糊了,造成偏色、亮度下降,简直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拆解不能再给力些?
比如:CPU RAM EMMC 上面的屏蔽罩貌似不是焊接的,可以撬开的 ...

确实,屏蔽罩是卡住的,用一字螺丝刀可以直接撬开

网友:
这种投影,强烈建议散热风扇独立安装,方便拆卸。 风扇非常容易招灰,然后就是声音变大

网友:
谢谢分享,厉害,我也拆了自己的F1

网友:
拆小米还需硬先生呀

网友:
楼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感谢楼主辛苦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