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被卖家怼了,测试几个led灯

楼主(2021-07-19):
在多多买了几个7瓦的灯泡感觉挺亮,这次又买几个12瓦的。
这次感觉就不好了,两种灯泡亮度差不多。找卖家不承认,好吧,来简单测试下。
排列顺序多多7瓦12瓦一个欧普4瓦一个其他牌子7瓦

7瓦的底子看起来不错,空了几个灯位,补上能不能提升亮度?

先测试欧普4瓦的,电流17.05ma,算起来3.75瓦,还算实在

再测试多多7瓦,算起来6瓦,有点虚标。其他牌子那个就5瓦

再测试12瓦的,算下来7瓦,虚标就有点过份啊
数据面前,奸商低头说灯砸了赔钱。
后面让他按7瓦的给我

网友A:
买个功率插座吧,方便,经常要用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灯泡直接220x电流算出来的视在功率,用万用表测电流x电压是不准的,还要乘COSΦ 功率因数,你这样测比真实功率要大,盲测也要x0.8恒流驱动常见大致功率因数,如果碰到阻容的功率因数更低,比真实功率会大更多,要功率计才能测准~

网友:
功率计测量的也不是用电器的有效功率,是用电器的输入功率或称耗散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功率插座吧,方便,经常要用的,价格也不贵

等车中,看好多人都几块撸的

网友:
以后里面放个电阻,就对付楼主这样的。

网友B:
pdd投诉基本不管用

网友:
感觉你这样测没有什么意义,多少W不重要,重要的是亮度、频闪。

网友:
这种灯都不按标准出牌的,各种测量工具有时也不可靠,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查一下国家标准就知道了。5瓦以上的,实测不达标也是合格的。

网友:
考虑到功率因数,确实用功率计来测才比较准,没有的话,最好的是直接测量LED灯串的电流和电压,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d投诉基本不管用

我怎么感觉好用的不得了,不好用,直接退货退款就行了,几块钱的货退货也是顺丰发出,一分钱不用花,无比的爽快。前几天2块钱包邮买了一卷空调扎带,结果到手破损了,申请退货,卖家直接退款了。

网友C:
王八日的,现在很多商家,奶奶的,真没底线
前几天看一个网商,就是那个快什么的小视频平台上,抱着头灯说一百瓦的头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d投诉基本不管用

看卖家吧。我选销量大的,卖家重视评价,东西不好,稍微提一下人家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王八日的,现在很多商家,奶奶的,真没底线
前几天看一个网商,就是那个快什么的小视频平台上,抱着头灯说 ...

拼多多上好多标99999W的
都是型号叫这样的

网友:
一般是.85在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拼多多上好多标99999W的
都是型号叫这样的

真是没底线,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几百瓦的灯放到头上会不会把头烧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