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S150 128G数据恢复与开卡维修过程(SM2246XT)

楼主(2021-07-19):
接到硬盘故障表现为:有时候认盘有时候不认盘(认到盘时“磁盘管理”显示未初始化,且用winhex查看硬盘底层信息除了0号扇区有东西,其他扇区为00)如下图:

先来张固态硬盘张全家福

拆开后可以看到主控为SM2246XT,8个颗粒是海力士的,丝印是:H27QDG8D2B8R

硬盘主要是数据,维修是次要的,直接上设备,直接就绪,能认到具体型号和容量,如下图

现在2246XT主控恢复数据比较成熟了,直接编译,一次成功

编译成功后,做镜像(我是用一个500G固态硬盘做镜像盘),可以看到0号扇区是正确的(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但还是打不开分区,那就全部做镜像。

大概经过1个多小时,全部镜像完成,通过软件打开500G固件可以看到有两个分区

打开两个分区信息,里面的资料全部能看到,经验证全部数据是能正常打开的,由于资料保密,这里就不上图了,至此数据恢复完成。
接下来尝试开卡维修,主板有8个孔,全部试了都不能进入安全模式,找了老半天原来短接点在这里,写着JP1:sweat:,最后查了一下本论坛也有短接图,早知道早点查,自己一直在短接了好长时间都不成功。如下图:

查了一下很多固件都能开,我就用了Q0405A这个版本。

运气还不错,一次开成功,接下来跑圈试试:

时间有限就跑一圈,测试OK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这个板子可以把缓存给补上 速度提升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可以把缓存给补上 速度提升一倍

我也看到,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可以把缓存给补上 速度提升一倍

补上也没用,还得补上1.5V供电一个IC一个电感两个电容两个电阻,而且这板子通病烧VCCQ LDO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到,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哈

大46XT不认缓存的,补上也没用,要换46E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上也没用,还得补上1.5V供电一个IC一个电感两个电容两个电阻,而且这板子通病烧VCCQ LDO管子 ...

LDO是硬伤,闪存多了扛不住。板子适合VCCQ支持3.3V的闪存,跳过LDO直连VCC。

网友C:
厉害厉害,请问下恢复软件是付费的还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请问下恢复软件是付费的还是免费的

一辆国产小车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请问下恢复软件是付费的还是免费的

MRTLAB
海鲜市场几千到几万不等
官方价格看模块收费

网友:
厉害了,这是真正的大神级别。

网友:
七彩虹的固态质量真的一言难尽,我坏了个sl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请问下恢复软件是付费的还是免费的

不是免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