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一张奇怪的TF卡

楼主(2021-07-19):
行车记录仪用的,16G,已经用了有3年了,前两天想查看一段视频,结果发现行车记录仪不工作了,卡里的视频是2个星期前的,有些视频能播放,有些不能播放,然后测试行车记录仪,发现启动后,1-2分钟自动关机,将卡格式化后,还是一样的情况,所以认为行车记录仪坏了,拆开后发现集成度太高,也找不出什么问题。
后来又装上一个2G的卡测试,发现问题不见了,插上16G卡还是有问题,难道是tf卡的问题?

然后将问题卡插上电脑,用hd-tune测试,全绿,拷贝几个2G多的文件进去,拷也正常读也正常,读出的数据也是对的,那么问题可能出在哪呢?

网友A:
可能是行车记录仪不支持大容量的卡?

网友:
  换卡  现在京东32G 也不值钱 ……

网友:
行车记录仪要高速卡,最好256G的。

网友:
上高速卡试试!

网友B:
有些是速度问题,写入速度过低就不能用,另外测试TF卡不能用hd tune,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行车记录仪不支持大容量的卡?

最高支持32g的,这个16g的卡3年来一直在用,也一直正常,就是2星期前出的问题。
更奇怪的是,卡出问题的时候,记录仪的时间也停了,感觉像是触发了某个bug,正常关机后时间是一直走的(12v长电,记录仪通过acc控制开关),但是遇到卡问题记录仪自动关机,下次再启动,时间接关机时候的时间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速度问题,写入速度过低就不能用,另外测试TF卡不能用hd tune,不准的 ...

测试这种闪存坏块应该用什么方法呢?

楼主:
最终结果,是行车记录仪坏了,不是卡的问题

网友(2021-08-28):
这里有推荐靠谱一点的行车记录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