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摩托车电子换挡系统 有兄弟知道这是用的什么电机么

楼主(2021-07-19):
有兄弟知道这是用的什么电机么
https://www.motorfans.com.cn/thread-17864939-1-1.html

网友A:
换台踏板车不香吗?

网友B:
应该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

网友B: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应该是用汽车节气门改装的  阀体切除了 只剩电机  是别克 雪佛兰车用的节气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踏板车不香吗?

档车有独特的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

看着力大反应快,一般的减速电机没这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应该是用汽车节气门改装的  阀体切除了 只剩电机  是别克 雪佛兰车用的节气门 ...

汽车节气门的电机没有这么大吧,应该不是

网友C:
我开了10年挡车了 换了踏板 真香 挡车带东西没踏板方便,下雨泥巴到处飞,现在踏板油耗也不高了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开了10年挡车了 换了踏板 真香 挡车带东西没踏板方便,下雨泥巴到处飞,现在踏板油耗也不高了差不了多 ...

踏板车确实不错,天气热了打算骑车耍,前两个月才买了巧格I125电喷,百公里油耗1.8左右,

网友:
电机装这个位置我觉得有点脑残呢,不装保险杠的话一摔车不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