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淘宝RJ24精密金属膜电阻 0.1% 1/4W 低温漂25ppm

楼主(2021-07-19):
买来给万用表做分压电阻用的,阻值精度还行,温飘我测不了。好像是铜脚
但是是不是金属膜,我有点不确定,因为此电阻加热阻值变小,一般是碳膜电阻的特征。
以下是图片,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你这个看上去应该是金属氧化物电阻器。另外,随温度升高阻值变小也是大多数金属膜/金属氧化物电阻的特征,并非碳膜电阻特有。只是碳膜电阻变化幅度更大(温漂更大)而已。所以,大多数碳膜电阻都是4环电阻。

网友A:
看价格吧,精密金属膜的价格高

网友B:
百度《电子吧》看到过一篇帖子,讲淘宝卖的金属膜电阻“全部”都是假的,碳膜电阻冒充的。

网友:
链接:http://tieba.baidu.com/p/7297965 ... F51638BFC5B28C519C9

网友:
一般淘宝标0.1% 25ppm/℃的都是金属膜。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价格吧,精密金属膜的价格高

我这种0.21元一个

网友:
最近要做一个精确电流采样电路,买了几个0.05精度的电阻,7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电子吧》看到过一篇帖子,讲淘宝卖的金属膜电阻“全部”都是假的,碳膜电阻冒充的。 ...

钢脚的金膜电阻假的多,铜脚的几乎没假的。用表量也很容易判断,1%和5%差距很明显

网友:
哪买的铜脚的?
我买的清一色可以磁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