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来给万用表做分压电阻用的rj24电阻不知是金属膜的吗

楼主(2021-07-19):
买来给万用表做分压电阻用的,阻值精度0.1%还行,温飘我测不了。号称铜脚金属膜 25ppm温飘。
是不是金属膜,我有点不确定,因为此电阻加热阻值变小,一般是碳膜电阻的特征。
以下是图片,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是金属膜的

网友:
碳膜是黑色的。你的这个应该是金属氧化膜的。

网友:
加热电阻值变小,应该是碳膜电阻。刮开看颜色,明显黑色的是碳膜电阻,金属膜的电阻涂层应该浅白发亮。

我在某宝上买的同包的,号称误差1%金属膜电阻系列,其中1-50Ω电阻中,至少有一半实际上是碳膜电阻,也就是负温度系数的。

网友:
看包装 像是跟我一家买的 电阻实测温漂确实不错

网友:
精度好的金属膜,正负温漂都有的

网友:
磁铁吸吸看铜脚还是铁脚。

网友:
因该是金属膜电阻,现在很难找到碳膜电阻啦

网友:
据说脚特别细的那种就是碳的,你这脚看越来挺好的

网友A:
我分不清楚是不是碳膜的
但是好像碳膜的是黑色,你这个可能中间白色的部分是金属膜吧

网友:
黑偏灰,那倒底是不是金属膜呢

楼主:
我这是在北京的卖家那儿买的,但是发货地是在浙江。
如果是铜脚碳膜,至少证明厂家是在很认真的造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分不清楚是不是碳膜的
但是好像碳膜的是黑色,你这个可能中间白色的部分是金属膜吧 ...

中间白色的部分不是金属膜,应该是在瓷管上刻出的螺旋环,黑色的部分才是喷的能导电的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