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dps-800qba电源启动方法

楼主(2021-07-19):
请教一下坛友们,这个服务器电源怎么启动,入手很便宜,但是不知道怎么启动,望坛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很好启动的啊,网上有教程,以前看过,找找吧,短接两条金手指就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启动的啊,网上有教程,以前看过,找找吧,短接两条金手指就行的 ...

可以看下11楼的短接方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702

网友C:
其实,拆开研究一下也可推断出如何启动。电脑电源的启动都是将启动线接地来达到的。那么,除了各路输出+极及地(注意,地常常不止一个端子,但都是相通的),余下的一根就是Power On启动线,将其与地短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拆开研究一下也可推断出如何启动。电脑电源的启动都是将启动线接地来达到的。那么,除了各路输出+极 ...

我从迅维网得知好像要同时下拉power on和一个热备冗余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11楼的短接方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702

不行不是一个型号的

楼主:
要崩溃了,结合了其他论坛的方法下拉电阻,结果还是没有用,坛友们,这个电源该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崩溃了,结合了其他论坛的方法下拉电阻,结果还是没有用,坛友们,这个电源该怎么弄啊 ...

不用下拉啊,直接短接两个引脚就行,这电源是最简单的一种了

网友:
对应上面的帖子,昨晚琢磨出了启动方法,正面第5脚和背面1脚接地才能开机,切了一块料板,竖着焊接了一块接线板子,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崩溃了,结合了其他论坛的方法下拉电阻,结果还是没有用,坛友们,这个电源该怎么弄啊 ...

判断电源输出端其实很简单:所有输出端(包括负电源)都接有电容(重要的输出端通常为π滤波)。看电容的耐压能大体估计出输出的电压。那么,除地之外,与大电解相连的输出端子应该是电源输出端子。余下的那一个端子应该就是POWER ON端子了。顺着POWER ON端子向里看,它通常应该经一个电阻接控制三极管的基极,看一下该三极管的型号,如果是PNP型,通常应该是低电平导通,也就是通常的PC电源控制原理,接地就工作。如果是NPN型的,则应该是高电平导通,那就应该接+12V STDBY了。当然,台达经常会用单片机来控制,这时就另当别论了。不过可以根据单片机的型号再去看是什么电平控制。有的是将单片机的供电电源经电阻下拉后给控制脚来实现的。另外,也可下载几个服务器电源电路图看看。控制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D(2021-10-08):
最后开机了没有?我这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楼主(2021-12-05):
引用 网友D:
最后开机了没有?我这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E(2024-11-12):
哥,你这正常的怎么接线?

网友(2024-12-14):
引用 网友E:
哥,你这正常的怎么接线?

不通的型号接线不同,有时看引脚一样也不通用。

如果不是冗余电源,可以参照一下这个:正面数第5脚接地(官方定义A21脚,PSON)
https://tieba.baidu.com/p/7554471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