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鼠标,还原不回去了

楼主(2021-07-19):
拆了一个鼠标,还原不回去了
那根针不知该怎么装回去

楼主:
还原不回去呀

网友A:
那么山寨的做工,拆完就扔掉算了。

网友B:
眼神不好吗,这是另一边的 。自已对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山寨的做工,拆完就扔掉算了。

罗技代工的联想被你说成山寨。

网友C:
这个钢丝就是让鼠标中间滑轮有顿挫感的东西,不装也不影响使用,就是感觉滚轮松垮垮的

网友:
光栈好评...

----------------------------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神不好吗,这是另一边的 。自已对图

谢谢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钢丝就是让鼠标中间滑轮有顿挫感的东西,不装也不影响使用,就是感觉滚轮松垮垮的 ...

一顿一顿的感觉,这个我一开始就摸索出来了。可惜一直装错了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罗技的好东西。哈哈。。。。

你们都怎么看出来是罗技的?

网友:
四方钩,钩在滚轮底座上,圆头钩悬空,在滚轮里面,起弹簧咔咔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怎么看出来是罗技的?

因为你这种滚轮只有罗技才有

网友F:
以后别拆啦!要是拆手表还不多出一堆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这种滚轮只有罗技才有

是的,设计的很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后别拆啦!要是拆手表还不多出一堆零件。

设计的很巧妙

网友:
电路板上巨大的罗技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