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0年前的消防应急灯长啥样?使用“松下电池”的应急灯拆开看看

楼主(2021-07-19):
我一开始还以为松下的应急灯呢。。。。。。

工作室头顶上有一堆垃圾。

爬上去看一眼。

扒拉下来一个应急灯

有一个简易的电量提示。带有左右灯单独控制开关

松下反光变色标签

打开内部。,

十分简易,但也可靠。不过这设计不行,电池就是长期浮充着。

松下电池,生产日期2002。

想了点办法让它亮起来,这白炽灯灯光,好多年都没见到了。感觉温暖人心。很舒服很自然。

左右灯光单独控制的开关也还没氧化,好好的。

4.5w的白炽灯

网友:
真够应急的,这种电池老化情况,能点几分钟?

网友:
电风扇。。。。。用法不错 。。。。

网友:
那个年时,不流行阻容降压的。
电源变压器,虽然缩水,还是不错。

网友A:
为什么现在的应急灯 很多都是LED,真发生火灾浓烟, 黑烟,白烟  。 LED没有卤素灯泡的穿透性吧。

网友:
风扇倒挂加上塑料管搭的阁楼,我硬是看了好几遍才找到方向

网友B:
假的,松下Panasonic

网友:
第一次看到铅酸电池款,做工的确大跌眼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的,松下Panasonic

这是最早的松下标了,创始商标就是这个。国内松下电器直到08年才宣布统一更改为Panasonic。松下电工直到13年才开始更改。

网友:
电池是
                                                                                        卞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早的松下标了,创始商标就是这个。国内松下电器直到08年才宣布统一更改为Panasonic。松下电工直到13 ...

他说的是电池
卞牌

网友:
自信点,这就是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的应急灯 很多都是LED,真发生火灾浓烟, 黑烟,白烟  。 LED没有卤素灯泡的穿透性吧。 ...

现在全是led的,毕竟省电

网友:
近20年的老货了,和现在的有代沟

网友:
Pc松下,不是pa松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早的松下标了,创始商标就是这个。国内松下电器直到08年才宣布统一更改为Panasonic。松下电工直到13 ...

最早期好像是N字头吧?

网友:
半天没看懂LZ的储藏室结构。

网友:
这灯年纪比你还大一年,上星期五还在给厂里换应该灯和指示牌,以前装的是二合一,现在消防检查要分开的,过两年估计又要流行二合一的,  拆了个旧的和新的对比,里面都是一节电池,阻容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的应急灯 很多都是LED,真发生火灾浓烟, 黑烟,白烟  。 LED没有卤素灯泡的穿透性吧。 ...

当年应急灯不是停电用嘛,哪里是为火灾考虑的呢。几十年前经常停电的,应急灯基本都是停电时应急的。现在都是LED因为省电,电池也可以使用更长时间。

网友:
这个还算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