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指导。U盘数据复原的问题。

楼主(2021-07-19):
目前U盘状态正常。

打开后什么都没有。求指导。如何恢复文件问题。

网友:
被隐藏了吧?

网友:
58.5g,应该不是扩容盘,你百度下如何查看隐藏文件照着设置就行了,应该是U盘中病毒了

网友:
用Diskgenius这些软件打开U盘试试看

楼主:
不是隐藏。我试过了。

楼主:
试过了,不是隐藏了。尝试过回复软件。但是没什么效果。

楼主:
easyrecovery 1-4 PJ 的谁有啊。全网现在都没资源、

网友:
你这U盘应有密码,也就是加密空间。所以没有密码的人打开后是一片空白。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中毒啥的被隐藏了
可以用winhex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中毒啥的被隐藏了
可以用winhex打开看看

能帮我看看吗。我不会用这个软件

网友:
没事加密什么数据啊,很麻烦的。U盘不像机械盘那么容易恢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