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量产工具恢复的U盘容量与chipgenius检测的不一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19):
量产工具恢复的U盘容量与chipgenius检测的不一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设置错误或坏块过多 半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错误或坏块过多 半容了

还没开始量产就显示30G了,怎么知道有坏块?我都没有设置容量,是自动设置的容量为30G

网友B:
这个容量显示的是U盘现在的容量,cp检测的是闪存本身的容量,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量显示的是U盘现在的容量,cp检测的是闪存本身的容量,不冲突

那怎么才能变成本身的容量,不能白白浪费了30多G的容量啊!

楼主:
摸索了几天,清空U盘之后,显示的才是64G,清空之后量产采用高级格式化都是出错,只能低级格式化,慢的要死,结果还是30G。后来采用清空+原厂扫描,每次的操作的容量不同,经过多次,最后多了3G。应该是有不少坏道,量产自动屏蔽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