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坏936焊台改T12,交流版白菜白光T12控制板,带自动休眠振动唤醒功能

楼主(2021-07-19):
朋友给了几台坏936焊台,除了变压器可以利用外,烙铁头和控制板都已损坏了,已无维修价值,卖破烂也值不了几元钱。想想将其改造成T12还不错,使用里面的交流变压器供电,体积虽然大了点,放在工作台上使用的也无所谓,起码感应静电要比使用开关电源的要小多了,使着肯定要放心。936使用的交流变压器是24V40W的,实际测试过24V输出下短暂3A供电冇问题。

先看看坏936焊台,已拆掉控制板了

拆下的坏936控制板,板上的过零触发光耦和双向可控硅还可以使用的

拆下的过零触发光耦和双向可控硅,备用

先上个初版的电路

抽空画了个PCB,兼焊台面板,先放个3D模拟图看看效果。原理图见后面。

打板回来的PCB。打样板厚可以选择1.6mm或2mm的。

焊上元器件看看效果

再看下正面的面板效果

焊上两根电源线,先接上直流电源检查下电路功能是否正常。最先焊接的LM393是在泉微和龙城达购买的样品,在5ma的灌电流下,LM393的7脚就有1.4V的压降,驱动能力太弱,在X宝购买的LM393都不能用,后来在坏主板上找了个AZ393换上才正常了,7脚输出压降0.06V。所以有仿制的建议在某商城购买LM393。

调温电位器旋至最左边,量LM393的2脚电压在4mv

调温电位器旋至最右边,量LM393的2脚电压在9.9mv,控温电压在设定范围,焊接好手柄就可以接上交流24V正式测试了。

在骗多多撸回来的手柄支架,带一个振动开关和NTC,一共5元(用了一个5元红包)

从坏936焊台上拆下的5芯电源线

焊接好导线支架,要注意振动开关的方向,金脚朝上。我把NTC也焊上了,其实是用不上的,是难保管怕以后要用找不着。

焊接好的手柄

插上一根换过烙铁头的T12烙铁芯,n年前撸回来的穿孔烙铁头,好像2,3元一根吧(带运费)。

这个是初版的电路。接上电源插上手柄发现T12居然不工作,检查一遍原理图感觉不像是工作原理有问题,怀疑是不是过零触发光耦坏了,那就换一个。

在另一个936坏控制板上拆了个MOC3041,换上了还是不工作。没道理的,又拿了块936坏控制板研究了下,发现过零触发光耦有不一样,感觉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把电路稍稍修改了下,再上电久违的白烟在烙铁头上就冒了出来了。

这个就是修正后的电路图,可以兼容936l烙铁芯,可以用作936的升级控制增加休眠功能。这里Q1增加了一个偏置电阻R11以防止漏电。改变R7,C2的参数可以改变进入休眠的时间,图中给出的参数延时时间在2分钟左右。

附上商品936焊台的原理图,是不是不可思议的复杂?

来张T12工作图。冷机上电5秒化锡,不比使用开关电源的差吧?

来张冒烟的图。补温也很快,平常不用LED也在快速闪烁。

进入休眠状态。休眠时温度保持设定温度的一半。

休眠时LED也会闪烁的,烙铁头温度降一半

准备组装了,来张正面图

再来张侧面图

完整的交流版T12焊台

根据修正后的原理图修改好的PCB

附上修正后的gerber文件,可以直接发给PCB厂家打板,板厚选1.6mm或2mm

网友:
不错啊……。交流版的T12

网友A:
不错啊,这么多空间不装点锂电就太浪费了

网友:
厉害,很少看到交流版本

网友B:
楼主您好,两个问题,其实你可以直接搞个数显的T12大白菜控制板上去,还能显示温度。另外,那个穿孔的T12,介绍一下如何换头,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两个问题,其实你可以直接搞个数显的T12大白菜控制板上去,还能显示温度。另外,那个穿孔的T12, ...

这个是直接使用交流24V的版本,你的大白菜用不了的,不要误导他人。
论坛里就有讲解T12换烙铁头的贴子,自己搜索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这么多空间不装点锂电就太浪费了

变压器太重,冇想过外带,冇必要再折腾了

楼主:
哪里,是物尽其用而已

网友:
能出数显改造套件就好了

网友C:
请教交流版本的就不用整流滤波电路吗,T12可以使用交流加热吗?这个没试过,温控是怎样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交流版本的就不用整流滤波电路吗,T12可以使用交流加热吗?这个没试过,温控是怎样控制的 ...

本质上发热芯只是一个电阻,所以只要功率够啥供电都ok

楼主:
原来,T12原厂就是用交流电驱动的,用一个40W的工频变压器供电的。

网友:
楼主真厉害,我也想搞个T12

楼主:
过奖了,小玩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腻害,点赞支持

过奖了,多谢支持

网友:
要是能配一个点阵屏就好了。顶一个

网友:
我太笨,只能买散件,拼凑简易T12,勉强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