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教 哪个是霍尔元件(干簧管)?

楼主(2021-07-19):
买了两个小米的门窗感应器,打算用来监控家里的窗户开闭状态,主要是下雨天在外面可以看到家里的窗户有没有关好,阳台上有一排窗户(10扇,两扇为一对),每个窗户单独装一个的话,成本有点高,现在这玩意儿卖40多块一个呢,我想给每扇窗都串联一个霍尔元件(干簧管)和磁铁,最后都串联到一个门窗感应器上就行了,可是拆开了主板看不出来哪个是???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另外,串联的方法是否可行呢?这样的一排窗户,面积不大,窗户多。。。。

网友:
mt6131 是霍尔,类似干黄管

网友:
三脚的6131

网友:
这是豪宅啊,楼主土豪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有思路了 准备加上电机进一步搞成自动关窗器

网友A:
按元件型号搜索一下就知道了用得着发贴求助吗?

网友:
什么朝代干簧管和霍尔画=了
干簧管是2,。
霍尔是3,4,5.腿数都不一样,里边结构也不同

网友:
搞好楼主可以在DIY专区发帖了。

网友B:
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晚霞很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元件型号搜索一下就知道了用得着发贴求助吗?

一开始就怀疑是6131,但是搜索不到结果,楼上大佬补齐了是mt6131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晚霞很美吗?

我注意到了豪宅,在豪宅里看晚霞,很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晚霞很美吗?

我还发现对面阳台上没有二十三个比基尼妹子秀身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发现对面阳台上没有二十三个比基尼妹子秀身材

这位坛友,走错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