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46EN 开卡报错问题Chk PreTest Fail/DRAM size not enough

楼主(2021-07-19):
一块16贴的2246EN板子,贴了16个intel颗粒,CE没问题,缓存测试也可以通过,但是一旦开卡,就报错,换了好几个版本的开卡软件都这样,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另外,8贴的时候开过卡,可以正常开出来。

网友:
内存不够大,要512的,你的才256的。

网友:
多大的容量就贴多大的缓存,你这是512G的,就贴512m缓存

网友:
512G的盘要512M缓存 你现在256M不够

网友:
再补一个256m的内存颗粒,或者换一个512m的内存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