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菱空调主板 不知道是那种型号的主板

楼主(2021-07-19):
能百度出是三菱空调变频主板,但是不知道是那种型号的主板,做工是不错,去废品站当配菜拿的,不拿白不拿。大家帮忙看看是用在那里的。

网友:
这个是汽车音响主机,可以单独使用功放部分做纯后级玩

楼主:
上面是大图吗?

网友A:
这是汽车导航的电路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汽车导航的电路板吧?

应该不是,三菱电机的

网友:
标签贴纸上 FM AM 标识都有,空调主板还有这个参数?

网友:
拿了也白拿 你以为现在的手艺,即便把这个1腚的汽车音响做为料版的技术就行

网友:
我看也是车机的主板,看到了收音机高频头。

网友:
看那尾插和天线插口第一反应就是车机

网友:
你的百度怕是假的吧  这是三菱的车机主机  还有前面的操作面板屏幕什么的被拆了    上面标注了  12V系统   4-8欧喇叭  外壳接地

拆点电容  三极管什么的吧   芯片也不是一般人玩得转的  都是专用芯片

网友:
查查看功放IC的PDF 做个小功放玩玩!其余的功能玩不转的

网友:
这是个汽车音响。。。。。哪是空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