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美国人 为什么会用这么长的批头接杆

楼主(2021-07-19):
美国人 怎么用这么长的接杆, 真的我自己想来想去,不知道哪里能用,难道是木工使用?

网友:
老式电视机会用到这么长的批头连接杆

网友:
像是机械类用,比较发动机座

网友:
不常用,偶尔还是要用的

网友A:
长孔和狭窄空间用的。

网友:
有时候不见得螺丝孔有多深,而是周围能打开场不

网友:
发动机变速箱

网友:
美国黑人专用?

网友B:
看看厨具就明白了 ,中华菜刀一把定乾坤 ,老外恨不得每种食材配一把刀。

网友:
美国好多木房子,不像我们都住钢筋混凝土

网友:
因为 人 长 啊

网友:
老式电视机、复印机都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孔和狭窄空间用的。

长孔很多都很细,这种连接杆无法伸入,需要长杆的螺丝刀。

网友:
确切说应该是用于某些机械设备的狭小空间的(比如发动机仓),这跟美国人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少数家电设备外壳上的深孔螺丝,基本不可能插入这种比较粗的连接杆(那得多粗的孔径),正如前面坛友所说,那种场合需要的是长杆螺丝刀。

网友:
螺丝刀这玩意一寸长一寸强,用的时候没有就头疼,平时用短批头,配各种加长杆适用场合多

网友:
还别说,东成的一款电圆锯换锯条就需要这么长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厨具就明白了 ,中华菜刀一把定乾坤 ,老外恨不得每种食材配一把刀。 ...

我们现在也是配上每一种工具,仅套筒就有大中小飞,长短不一,还有带橡胶垫的,还有六角和花型

网友(2021-12-22):
引用 网友B:
看看厨具就明白了 ,中华菜刀一把定乾坤 ,老外恨不得每种食材配一把刀。 ...

一把定乾坤,很精辟,各种异形标准,就是西方资本专利等垄断的表现。

网友:
批头长杆有些地方必须要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厨具就明白了 ,中华菜刀一把定乾坤 ,老外恨不得每种食材配一把刀。 ...

发动机舱你试试没有延长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