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净水器出水TDS居然高达11,不是凡尔赛!

楼主(2021-07-19):
三四年没有换滤芯。因为一来,本地水质尚佳;二来是3口人烧饭喝水,工作负荷不大
原先自来水TDS在120左右,纯水一直稳定在7,净水是130(经过前三级滤芯,居然比自来水还高?有人解释说三滤只不过去除大颗粒,PP棉被污染后累积的杂质,以及活性炭颗粒反而会溶解在水里,导致TDS升高)

现在自来水更好了,TDS 60,净水是50(这个符合原理,但和上述解释相违背了,难道活性炭溶解得差不多了?),但是纯水居然11了!

我知道TDS并非水质之全部。但上升了50%左右,是否说明ro膜性能已经大幅下降?因为很多地区,别说进水60了,经过三级乃至五级滤芯,都到不了60的。

北方水硬的地区,TDS高达500以上,按照净水器说明书,甚至认为纯水在50以下都正常的。

我也知道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应该换前三级了。

但再强调一遍,我现在经过前三级后,提供给RO的,才50啊。50制出11,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网友:
在意TDS值的话加一个DI单元就好了

网友A:
我这河北 自来水200多  ro净水20左右
据说dy湾那边 自来水就能达到10左右。

网友:
可能废水少了,有些机器会根据进水水质调整废水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河北 自来水200多  ro净水20左右
据说dy湾那边 自来水就能达到10左右。  ...

应该是离水厂很近,远了肯定做不到,管网有污染。
大陆也有做到10的,不稀奇。比如华南很多地方。平均也才20。以您河北为例,这还是2015年的数据,现在南水北调基本完成了,如果惠及,水质应该更有改善:

下方为实测值分布区间,最小的也低至10了。

网友B:
没看懂,,我这边自来水112,净水器出水23,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我这边自来水112,净水器出水23,有问题吗?

如果一台合格ro净水器,这种情况我认为TDS应该个位数。我买的还是400元左右的低端机(用料还可以,当初大概为了打开市场,但现在涨价了也不算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台合格ro净水器,这种情况我认为TDS应该个位数。我买的还是400元左右的低端机(用料还可以,当初大 ...

我买的是500多元的600G出水量低端机,前置3滤+RO+小T33活性炭,简单

网友C:
你们也太矫情了,11居然还嫌高,有个25就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也太矫情了,11居然还嫌高,有个25就算不错了。

唉唉。万物皆相对。我原来一夜7次每次15个东,如今下降了50%,这种失落,你们12秒是不会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离水厂很近,远了肯定做不到,管网有污染。
大陆也有做到10的,不稀奇。比如华南很多地方。平均也才 ...

可拉倒吧,换上南水北调的水,好多人喝完拉肚子
狗都不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拉倒吧,换上南水北调的水,好多人喝完拉肚子
狗都不喝

唉,空气太好不适应,赶紧吸点雾霾润润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空气太好不适应,赶紧吸点雾霾润润肺

超级难喝,一股怪味,煮完水锅底壶底一层白,壮观
净水机加滤芯太贵了,好多人心疼钱,去外面买水喝

md,我都怀疑南水北调是净水机厂家的阴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级难喝,一股怪味,煮完水锅底壶底一层白,壮观
净水机加滤芯太贵了,好多人心疼钱,去外面买水喝

不至于啊。南水北调,中线来自丹江口水库,东线来自长江的江苏段。

看图,中线明显优于北方;帝都的人普遍反映,密云水库的水,不如南水北调的水。

东线呢,其实太湖以南进入浙江,TDS就大幅降低。江苏确实也不咋滴。但总统不会高于北方啊:

哦不好意思放错图了,这是中国男人勃起硬度。。。水的硬度是这个:

网友:
这个数值正常,我家的也有过这样的数值

网友E(2021-09-13):
我家自来水195,超滤后180,ro膜后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自来水195,超滤后180,ro膜后7。

谢谢交流,和我原来差不多

网友:
小于50的纯水都是正常的,你们的水质这么好,根本不需要纯水机,我在太原,原水300左右,纯水20到30

网友:
大西北,自来水320,过滤后5,烧水和加湿器使用无痕迹

网友:
你的RO膜多数凶多吉少了
1-11/50=78%,这么低的脱盐率,多数膜的孔被腐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