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下台电128GU盘是什么主控,谁能提供下对应的量产文件

楼主(2021-07-19):
这个U盘是在拼多多上面购买的,台电128G,2021年买的,如下图:

现在我用芯片无忧等检查的话是两个主控,而且都找不到对应的固件,请大神帮忙提供下固件,小弟不胜感激!!!

两个软件,显示的主控各不相同,非常无奈,麻烦提供下软件和固件吧,大神们!!!

这个U盘是在拼多多上面购买的,台电128G,2021年买的,如下图:
现在我用芯片无忧等检查的话是两个主控,而且都找不到对应的固件,请大神帮忙提供下固件,小弟不胜感激!!!
两个软件,显示的主控各不相同,非常无奈,麻烦提供下软件和固件吧,大神们!!!

网友A:
宏芯宇自主研发的全球首颗40nm的USB接口存储控制芯片HG2319,采用USB3.0技术,实现了闪存存储速度创新,USB 2.0的最大传输带宽为480Mbps约60MB/s,而USB 3.0的最大传输带宽高达5.0Gbps(即640MB/s),一举将速度提升10倍,满足了人们高速传送高品质影像档案的速度要求,省电节能、更高兼容性、成本更低。采用BCH 90 Bit ECC纠错引擎,相比同业采用的72bit更加强化存储容错率,等同于增加闪存盘产品稳定性与寿命,透过领先的研发技术,HG2319目前是同业产品中最小面积的设计,成本领先同业。

    HG2319产品优势:
    自主固件优化,产品速度表现更佳;
    四层板设计,用料足,产品更稳定;
    电子零件用料少,节省成本;
    符合Rohs环保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芯宇自主研发的全球首颗40nm的USB接口存储控制芯片HG2319,采用USB3.0技术,实现了闪存存储速度创新,US ...

关键是不提供量产软件,没人爱用

网友:
信息明显指向群联主控。
用mpall量产工具或附带
的getinfo检测,信息会
更详细。

网友:
脱下衣服看一下真身先嘛

网友:
说什么自主研发的,脱了衣服还不是群联么 穿个马甲就成自己的了。宏芯宇有群联的股份呢,另外这货2319太新 目前来看短时间是不会有放出的量产工具呢

网友:
2251-19这个东西太新了,群联官网都没挂出来

网友:
什么主控,谁能提供下对应的量产

网友(2021-10-07):
引用 网友A:
宏芯宇自主研发的全球首颗40nm的USB接口存储控制芯片HG2319,采用USB3.0技术,实现了闪存存储速度创新,US ...

宏芯宇是改版的裙联(说是对芯片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同时修改了签名),ChipGenius是得到宏芯宇官方的信息进行的识别输出。由于不是裙联原厂出的芯片(虽然大概率99%相似),MPALL和GetInfo可能不能识别,厂家不放出工具的话,只能呵呵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