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谈谈高压探头的制作

楼主(2021-07-19):
最近看到有人帖子里聊起测试电蚊拍导致万用表损坏。那么开个帖子谈谈高压探头的制作吧。
简单的说高压探头就是一个分压器。

与数字万用表电压测试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分压器+表头。差别仅仅是万用表成了表头,加上了一个外置分压器。
这个帖子就聊聊diy高压探头的注意事项。

网友A:
打破零回复
我就奇怪了,输入端不是有10M的电阻吗,怎么就烧了,按2000V算 也才0.2A,况且还有分压电阻,难道是瞬间静电,静电2000V   芯片自然遭不住

网友B:
电阻也是有耐压的,正常情况下高压探头是多个电阻串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破零回复
我就奇怪了,输入端不是有10M的电阻吗,怎么就烧了,按2000V算 也才0.2A,况且还有分压电 ...

0.2A已经非常大了,加在电压档通常最大0.1mA。保护器件再快速度也是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也是有耐压的,正常情况下高压探头是多个电阻串在一起的

其实也有一个的,多个串是为了省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有一个的,多个串是为了省钱

多个串不全是为了省钱,为了均压,每个电阻两端电压不至于太高,单个电阻受体积的限制,耐压不会太高,尤其是上万伏高压测试棒。电源中的小电流降压贴片电阻,至少串两个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个串不全是为了省钱,为了均压,每个电阻两端电压不至于太高,单个电阻受体积的限制,耐压不会太高,尤 ...

单体高压电阻有很多,只是价格很高,高端的高压探头基本上都是单体的,而且还要把两只电阻做到一起,低端的才是分体串联的。本质上是电场强度不超标。

网友D:
正好手里有一个500型万用表原配的高压棒,此高压棒配合500-2型万用表可以测量25000V高压,拆解一下看看:

此高压棒装在我的5175老表上使用,正好是1:50的量程放大比例,实测电蚊拍电压毫无压力:

65.5*50=3275V

60.3*50=301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好手里有一个500型万用表原配的高压棒,此高压棒配合500-2型万用表可以测量25000V高压,拆解一下看看:

...

大红袍看起来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手里有一个500型万用表原配的高压棒,此高压棒配合500-2型万用表可以测量25000V高压,拆解一下看看:

...

这个挺好的,对于老式手档数字表这种490MΩ的很实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打破零回复
我就奇怪了,输入端不是有10M的电阻吗,怎么就烧了,按2000V算 也才0.2A,况且还有分压电 ...

输入0.2你是没打算让表活啊,全家都上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0.2你是没打算让表活啊,全家都上也不行啊。

哈哈,先前不知道,后来楼主提示了才明白

网友F:
普通电阻几百伏都可能击穿,而且2000伏直接空气击穿距离好像都是一豪米了。普通电路肯定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普通电阻几百伏都可能击穿,而且2000伏直接空气击穿距离好像都是一豪米了。普通电路肯定不行 ...

是啊,数字表也就一瞬间的事,这时候也就指针表至少还可以看到指针大幅度扭动,也不会烧,所以有时候指针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电阻几百伏都可能击穿,而且2000伏直接空气击穿距离好像都是一豪米了。普通电路肯定不行 ...

电阻不是裸奔的,几百伏基本上不可能击穿常见的1/4w电阻,过流烧毁和击穿是两回事。通常的1/4w电阻的耐压可以从300v-1000v,这些是额定值,测试值是2.5倍,时间1min,不能击穿,这么大的差异是因为材料和结构还有穿的衣服不一样。1000v以上的电阻是非常讲究这些的。
工程上通常空气的击穿电场强度按30kv/cm。实际估算往往减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数字表也就一瞬间的事,这时候也就指针表至少还可以看到指针大幅度扭动,也不会烧,所以有时候指针 ...

指针表往往有表头保护而缺乏输入保护。过压还好些,电阻档误测电压即使不烧表头往往也会烧电阻,我那块MF30都换过换几次23.2Ω了

网友(2025-02-18):
图片让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有一个的,多个串是为了省钱

我用一个100M玻璃管封装的,会飞弧。多个串联拉开距离,提高耐压。

网友:
知识讨论帖。

网友:
最近刚好遇到这个问题。我在修5,6个超声波清洗机的驱动板,有两台修好后交流电压档直接测输出端,zt111测了两次都是闪烁,Erro关机,第一次我还以为高压把机器打坏了,再开机又好像一切正常。

后来用了6个10M电阻串一个68k组成很粗略的0.1%左右分压,量68k两端电压,居然还是受严重干扰一样Erro关机。换一台万用表,量到56伏,这什么原因啊,超声波清洗机输出电压应该没有这么高吧,岂不是56 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