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BT493焊接吸烟仪,有认识里面的这个台达风扇的吗?

楼主(2021-07-19):
493吸烟仪应该不少人有吧,但搜拆解的帖子还没有。
就拆开看看里面。
居然用的是台达风扇,但看起来是二手的,背面标签也给撕掉换成了胶布。有人认识这个风扇型号吗?
这个是60W的款,但没测是否真60W,调压电源开到一半多风扇噪音就太大了,近距离难以忍受。有条件的估计还是把风机放室外接管道进屋比较好。

网友:
我那个同样外形的白光吸烟器里面是个220的交流风扇

网友:
台达4点8安12038风扇,9叶片版本里面12绕组三相无刷电机,好于超频三等铁损发热明显单相十字无刷电机,加粗转轴,风扇型号Delta PFB1212UHE,或者PFC1212DE。有一种7叶片版本里面8绕组无刷电机,实际上单相绕组两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