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5升的家用长方形储水箱,超级的有用,也才16。

楼主(2021-07-19):
是的,包邮16,非常有用。我准备装到厨房,在停水的适合用。

但是自己要再找个合适的开关龙头,放下来。

让水有高度差,适合洗碗。

楼主:
比较结实。但充满着各种毛刺。。。

这个工艺,叫滚铸。模具在滚动,加热,然后不断的加入塑料颗粒。

楼主:
那个龙头是可以扭下来的,或者自己配其他的龙头。

6分的外丝。

网友:
你确定好?塑料的装水装很久不怕塑化剂?

网友A:
什么滚铸啊,就这厚度的塑料容器基本就是吹塑成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滚铸啊,就这厚度的塑料容器基本就是吹塑成型的。

还有那很巨大的水箱。

楼主:
滚塑又称滚塑成型、旋转成型、回转成型等,是一种热塑性塑料中空成型方法。该方法是先将塑料原料加入模具中,然后模具沿两垂直轴不断旋转并使之加热,模内的塑料原料在重力和热能的作用下,逐渐均匀地涂布、熔融粘附于模腔的整个表面上,成型为所需要的形...

网友B:
我寻思这玩意装好后应该不动了吧,应该经常消毒,否则边壁可能会有菌膜?

网友:
这种都是吹塑的

网友:
这个吹塑工艺,吹塑工艺用不着塑化剂这个不用担心,就是这个价格16元去掉运费也不便宜,现在原料8千4一吨还是带票自己算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塑又称滚塑成型、旋转成型、回转成型等,是一种热塑性塑料中空成型方法。该方法是先将塑料原料加入模具中 ...

这种是吹塑的,不是滚塑的。那个效率太低。

网友C:
想什么办法改装成能收集洗漱用完的水 给马桶蓄水用的 最近我正在琢磨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寻思这玩意装好后应该不动了吧,应该经常消毒,否则边壁可能会有菌膜? ...

临时储水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什么办法改装成能收集洗漱用完的水 给马桶蓄水用的 最近我正在琢磨这事 ...

我出个馊主意,真正的馊主意。
把底楼的排污管钻几百个小孔,里面会不定时不定流量地过滤出生活用水,周围挖个坑放进去抽水机一台,水位自动控制它的启停,然后顺着排污管再装一根水管,把收集到的水送上楼。谁家需要,就抽给谁家,最好再给他家装个水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出个馊主意,真正的馊主意。
把底楼的排污管钻几百个小孔,里面会不定时不定流量地过滤出生活用水,周 ...

关键是你不知道上面留下来的是什么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不知道上面留下来的是什么水

怎么不知道?经过小孔过滤,99%应该是H2O。

网友:
看样子像聚丙烯材质的,不可能有什么塑化剂之类的,放食用水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知道?经过小孔过滤,99%应该是H2O。

杂质是过滤掉了 但味道呢

网友E:
15L停水不够用,150L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L停水不够用,150L差不多

先实验下怎么搞??大的以后考虑

架到高处,下一个龙头,冲洗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