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坏”掉的USB 3.0 3Port HUB with

楼主(2021-07-19):
前段时间测试工作台5S翻出来的,插电脑没反应,我就丢在自己桌上了,最近经常有客户来“审厂”,其实就是参观,又要5S,就把这玩意拆了看看能不能修,拆开看看没明显坏的地方,线也没有扯断的,再装回去居然好了
  品牌biaze

侧面有参数  USB 3.0  3Port  HUB with

3个usb  一个网口

撬了半天没开,最后发现标签下面有个螺丝  拆出电路板

好大一只螃蟹  RTL8153  千兆网卡芯片

千兆网变

疑似固件

这个8脚丝印被处理掉了

usb 3.0芯片  GL3520

end

网友A:
恕我直言,4S 5S真的是极其傻叼,天天学小日本的管理方式,实际对于生产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

网友:
打劫。。。千m的USB网卡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4S 5S真的是极其傻叼,天天学小日本的管理方式,实际对于生产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 ...

我也觉得是,不如多开发三维打印机等自动化定制塑料模型,开发零传动直线电机,省掉螺杆和同步带等不必要易损件。楼主分线器不错,自带网卡模块。

网友:
经常被质量审核说明生意兴隆噻

网友:
所以他就是想让你拆一下

网友:
估计出线有接触不良,愿意的话可以补焊一下。

网友:
接触不良的啊

网友(2021-09-28):
很多HUB莫名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