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稀有老物件:西门子手摇电话发电机、磁石发电机拆解保养

楼主(2021-07-19):
入手一台西门子手摇电话发电机,整机重1.92kg,手摇还能发电,给大家拆解看看,稀有老物件,顺便打理保养一番,码字太累,直接看图吧!

到手原样,经过半个世纪生锈不算太严重

零件全部拆下清洗

大磁钢

类似不锈钢材质的转子

补充几张转子线圈图片

硅钢片转子

硅钢片转子

大铜螺杆

铜夹板

大齿轮(左)与南京电机(右)对比图

齿轮带字母R标志

大齿轮唯一磕碰瑕疵

组装完毕1

组装完毕2

翻新后1

翻新后2

翻新后3

网友A:
量一下电压是不是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电压是不是110V的

磁石性能退化严重,电压不到110了!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
没看到线圈

楼主:
中午加拍几张线圈图片补充上

网友:
感谢分享。过去的用料真足。

网友B:
拿充磁机充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充磁机充磁吧

没得那个条件,不晓得在哪里可以加工充磁,朋友如果有渠道,可以介绍下。

网友C:
如何保养的?
不上桐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保养的?
不上桐油么?

拆机清洗干净,转动部位,上一点机油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得那个条件,不晓得在哪里可以加工充磁,朋友如果有渠道,可以介绍下。 ...

宝上有磁铁补磁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宝上有磁铁补磁服务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E:
一般在70-90V吧,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在70-90V吧,交流电

仅仅电话震铃使用,电压不算高,电机功率也较小。

网友:
当年手里有一个电话上的手摇发电机。找不到了。可能买废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在70-90V吧,交流电

最高可上115伏,黄铜齿轮的早年换过,铜夹板的没见过,都是铝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高可上115伏,黄铜齿轮的早年换过,铜夹板的没见过,都是铝材料的,。 ...

此机是早期国内生产的话机,配备的是德国西门子原厂发电机,目前存世的话机已非常稀少,难得一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得那个条件,不晓得在哪里可以加工充磁,朋友如果有渠道,可以介绍下。 ...

靠近强磁场就是充磁,很简单.实在不行,拿点电线绕个线圈,缠在上面,加上直流电就行。注意通电方向,不要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