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兽充电宝底座怎么破解

楼主(2021-07-19):
底座是淘宝回收的,想搞一个自己私用,无奈不会破解后台,或者飞线,有没有兄弟帮忙破解一下,只求可以正常给充电宝充电即可

网友:
改装大于成本不划算

网友A:
联系官方客服可以远程解锁,怪兽充电现在官方有免费解锁活动,淘汰旧设备免费赠送并解锁,保护环境,低碳生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官方客服可以远程解锁,怪兽充电现在官方有免费解锁活动,淘汰旧设备免费赠送并解锁,保护环境,低碳生 ...

你这是促成客服保留证据报警抓他吧!!!

网友B:
如果只是要保留充电的话应该把那种带控制的部分拿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要保留充电的话应该把那种带控制的部分拿掉就行

就是不晓得那部分是控制器

网友C:
这全是通过通讯控制的,不是一个拉高电平和拉低电就能解决的。这样拆开只能让你把充电宝拿出来,还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全是通过通讯控制的,不是一个拉高电平和拉低电就能解决的。这样拆开只能让你把充电宝拿出来,还是用不了 ...

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只求可以充电还不会锁定充电宝,导致不能充电

网友D:
我上次还收了带电池的  都拆了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还收了带电池的  都拆了电池了

那小哥弄好没有

网友(2022-05-14):
兄弟,有大神破解了吗

网友(2022-08-23):
联系官方客服可以远程解锁,怪兽充电现在官方有免费解锁活动

网友(2023-01-09):
充电部分应该有个控制脚的,电平拉高或拉低就行

网友:
改装大于成本

网友:
你要是有多余都给我一个我可以试试改装充电,但不是破解

网友:
里面俩脚是正5v,外面俩是地,中间俩是数据,记得切断,要不然破解好都充电宝进去就锁了然后把充电宝塞进去就可以充电,没问题试过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