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DS3231接5V和3.3V的区别

楼主(2021-07-19):
       看到好多坛友说DS3231芯片要接3.3V才准,接5V时误差很大。本人今天用5V和3.3V的电压测试了
一下,误差不大,误差仅为0.01Hz左右但是为了保
证在靠备份电池3V的情况下。建议还是用3.3v电压工作

网友A:
你确实你这个测试设备精准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实你这个测试设备精准到多少?

基准10MHz,误差百万分之一,等精度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实你这个测试设备精准到多少?

STC可是经过炼丹神鼎考验的

网友:
很棒,求精的精神。。

网友:
这个频率计有资料吗?

网友B:
好家伙,STC做的频率计精确到0.0000001Hz,怎么做到的?加了别的测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STC做的频率计精确到0.0000001Hz,怎么做到的?加了别的测量芯片?

等精度频率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STC做的频率计精确到0.0000001Hz,怎么做到的?加了别的测量芯片?

用了基准晶振

网友:
用5V,误差以分钟计,每天,可能是山寨货

网友:
误差仅为0.01Hz左右”。这还不算大啊?每100秒就误差1秒,也就是每天误差14.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差仅为0.01Hz左右”。这还不算大啊?每100秒就误差1秒,也就是每天误差14.4分钟。 ...

坛友,是32768Hz,误差0.01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准10MHz,误差百万分之一,等精度测量

只能对比哪个快哪个慢。
示波器的时基精度都不敢宣称那么高,一般10万元级别的示波器时基精度只敢宣称达到百万分之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STC做的频率计精确到0.0000001Hz,怎么做到的?加了别的测量芯片?

恒温晶振精度0.1ppm测量精度1ppm,显示位数12位,外接两片32位计数芯片

网友(2021-08-21):
我一直用5V供电

网友:
用5V供电,实际用一节18650也可工作。精度很好,年误差1分钟以内。备用电池是3V的。

网友:
不要相信那些莫名奇妙的谣言。
3.3v和5v没啥区别,内部晶振的频率和电压是没啥关系的。

网友:
我的DS3231时钟,外接电源时DS3231是3.3V供电,很准; 掉电后用3V纽扣电池供电,误差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