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没有遇到过WIN10安装设置的时候黑屏不能继续的情况的?

楼主(2021-07-20):
安装中有些需要设置的地方,有一个是点了广告设置还是什么,然后就黑了,有一个不知怎么的就黑了,重启也没用,继续黑,黑的时候可以关机,感觉还在操作,就是屏幕看不到。系统一个是原版的,一个网上下的,另一个老的LTSB的倒是正常使用,电脑没问题,不知道哪里搞的有问题

网友A:
显卡驱动的问题吧,我装win10的时候也是显卡驱动搞了好久,默认的情况下他会安装一个莫名其妙的驱动,装了之后无法卸载也无法安装适配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的问题吧,我装win10的时候也是显卡驱动搞了好久,默认的情况下他会安装一个莫名其妙的驱动,装了 ...

应该是的,刚又重新用官网下的安装了一遍,进系统说在安装显卡驱动,然后又黑了……
TMD的微软,WIN11都快出来了WIN10个显卡驱动都还成问题,我的是1060的显卡啊,又不是什么杂牌卡,这驱动都能成问题也是服了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显卡是不是坏了或者核显有问题,魔改U装机黑屏基本是显卡有问题的,别人装不黑,你装就黑 这个真不能怪微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显卡是不是坏了或者核显有问题,魔改U装机黑屏基本是显卡有问题的,别人装不黑,你装就黑 这个 ...

看网上也有反映1060黑屏的,显卡没问题,我WIN7一切正常

网友C:
楼主实在不行,先上个其他的显卡试试,我用550Ti,没有问题,或者换个其它版本的win10,我系统之家上找的win10。我遇到的问题是无法驱动usb 声卡,后来按网上多个教程一通操作,重启后成功了,具体是哪个方法也没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实在不行,先上个其他的显卡试试,我用550Ti,没有问题,或者换个其它版本的win10,我系统之家上找的wi ...

家里哪来的那么多显卡啊,而且拆装一次也麻烦,WIN10已经找了5个版本了,只有一个2016的LTSB能用,先试下断网安装看看吧,这TM折腾,当年装WIN98的时候都没这么折腾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家里哪来的那么多显卡啊,而且拆装一次也麻烦,WIN10已经找了5个版本了,只有一个2016的LTSB能用,先试下 ...

装系统必须要断网装更快些。

网友E:
黑屏也有可能是系统把显示转向集显输出了,你可以把显示器接到集显接口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系统必须要断网装更快些。

和快慢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屏也有可能是系统把显示转向集显输出了,你可以把显示器接到集显接口上看看。 ...

这板子没有集显的

网友C:
如果黑屏时等硬盘灯无闪烁时按下电源键,看看可以自动关机否?自动关机说明系统一切正常,楼主可能显示器未接在默认输出端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黑屏时等硬盘灯无闪烁时按下电源键,看看可以自动关机否?自动关机说明系统一切正常,楼主可能显示器未 ...

我一直没变输出端口,WIN7一切正常的,黑屏可以关机的,应该是显卡驱动问题,但是试了好几个驱动都不行

网友:
目前的硬件安装系统最多五、六分钟,不断网的话会至少多出一、两分钟时间的

网友F:
微软给出的建议是到显卡官网下载旧版本的驱动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软给出的建议是到显卡官网下载旧版本的驱动来安装..............

已经解决一半了,和驱动没关系,是热插拔检测的问题

网友G:
安装新版本的Win 10 就是显卡驱动有问题,我没有独显,用的核显,断网时安装没问题,一连网就蓝屏,一直蓝屏重启,搞不定,只能装了Win 7,使用正常

网友:
另外装Win 11 也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装新版本的Win 10 就是显卡驱动有问题,我没有独显,用的核显,断网时安装没问题,一连网就蓝屏,一直蓝 ...

BUG10真是让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