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个能用GTX1060显卡的WIN10的2019的LTSC安装包

楼主(2021-07-20):
被微软弄崩溃了,官方下的系统都能装好黑屏的
显卡没问题,WIN7正常用的,用了2016版的LTSC也能正常用,但是显卡驱动没有,版本太老了
想找个2019的LTSC,看了下貌似只有GHOST版的?有没有安装版的?

楼主:
已经找到了,再试一次看看

网友A:
驱动你不是需要去nvidia官网找吗?

网友B:
能拯救你只有2020朔夕潮精简版,永不升级,原版?反正不是人用的

网友C:
1050驱动都烂大街,1060没有?

网友D:
好家伙,驱动全靠自带是吧。去官网啊。NV国内下载速度也不慢啊。

网友E:
试试 系统总裁的pe安装ghost

网友F:
找系统是吗?MSDN I TELL YOU解千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你不是需要去nvidia官网找吗?

人家都不让我装,装完系统自动搜索然后就黑了,刚试了最新的2019版的LTSC也这样,再试一下断网安装然后先装驱动看看,估计是自带的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50驱动都烂大街,1060没有?

我也TM吃慌啊,以前这机器也装过WIN10没问题啊,这次不知道怎么了,只有个2016版的LTSB能用也是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家伙,驱动全靠自带是吧。去官网啊。NV国内下载速度也不慢啊。

我想装官方的啊!装完系统它自己搜索的啊!搜完自己装完就黑屏了啊,我连取消都不行啊!准备断网安装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系统是吗?MSDN I TELL YOU解千愁

是的,在那上面找到了,以前保存过的好久不用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 系统总裁的pe安装ghost

要用WTG没法用G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拯救你只有2020朔夕潮精简版,永不升级,原版?反正不是人用的

本来是想原版自己精简用的,结果TM原版都装不上我也是醉了

网友G:
别老用GHOST 的版本,直接微软官网下一个WIN10的安装包,弄到U盘上。

不会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老用GHOST 的版本,直接微软官网下一个WIN10的安装包,弄到U盘上。

不会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

我就是官网下的,原版和2019的LTSC版都不行

网友:
搞了半天是要用WTG 换个U盘试试吧

网友:
我原来遇到这个问题,当年有一块TNT2,在WIN98下就经常死机,换哪个驱动都不行,在WIN2000下就正常使用。可能还是显卡有暗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装官方的啊!装完系统它自己搜索的啊!搜完自己装完就黑屏了啊,我连取消都不行啊!准备断网安装一次 ...

好家伙,强制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