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夫KF-SV314毛球修剪器拆机

楼主(2021-07-20):
好几年前买的康夫毛球修剪器,挺敦实的一个小玩意,做工精致,用着一直也挺得劲,今天拿来拆开看看里面啥模样

充电是5V输入的,接口是有防呆的八字线,防止接反

控制修剪厚薄的罩子,加上这个罩子修剪毛球的时候,会留茬留的比较长一点,不会光秃秃,以适合不同的衣物

刀网

集尘碗,剪下来的毛球会存在这个碗里

不锈钢刀网挺厚实,开孔也很光滑

3叶的刀头

风扇叶轮,工作的时候与刀头同步转动,然后把剪下来的毛球吹到集尘碗里

这里两颗螺丝拧下来就可以拆开

开壳

1.5V的电机,没有标识

主板全貌,5V经过M7/4007整流二极管直接给镍氢电池充电,充电电流几十个mA,右上角的sop8无字IC是控制贴片开关和LED的

电池采用的是两节镍氢并联

镍氢电池是2/3 的AA,单节400mAh,不知道这尺寸算哪个规格?14340?16340?

模具做的比较好,连固定电池的底座都给做上了

内壁上有个安全开关的柱头

只有把刀网安装上之后,柱头被压下,然后开关的触点闭合,电机才会供电,防止在没安装刀网的时候误触开关,刀头意外旋转割伤使用者。这个设计不错,很安全

充电和开机状态下,都会亮绿灯,看着也挺舒服。等充好电了先放起来,待到明年二月二再拿出来,出门做点应季的生意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和我那个康夫主要部件相似度5成,面罩 刀片 电机 电池啥啥的,模样比我买的好看,电池不耐用改外接供电了~

网友B:
这个造型还首见,用料不错!

网友C:
前天刚扔了个奔腾的剪毛器,里面只一节电池,劲太小了,就拆掉扔了

网友D:
无字电机和充电电路有点拖后腿啊

网友E:
待到明年二月二再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那个康夫主要部件相似度5成,面罩 刀片 电机 电池啥啥的,模样比我买的好看,电池不耐用改外接供电了~ ...

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内部的器件做成通用的了,我这个使用率不高,电池目前续航还行,如果将来电池不给力了,也考虑做成外置供电的,原厂那个2/3 AA的电池很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造型还首见,用料不错!

正价接近30块钱,肯定会比9.9包邮的好一些,康夫的东西做的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天刚扔了个奔腾的剪毛器,里面只一节电池,劲太小了,就拆掉扔了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

换个新电池也许还能继续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字电机和充电电路有点拖后腿啊

IC无字也是怕被抄板吧,充电电路比较简陋,确实有点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待到明年二月二再拿出来。。。。。

准备冒充剃头匠

网友F:
楼主的托尼老师手艺咋样
话说镍氢电池满电存放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托尼老师手艺咋样
话说镍氢电池满电存放是否可行呢

剃头水平看心情。。。。随机

镍氢满电存放没啥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自放电,满电存放对防止过放也有好处

网友G:
记得好像这造型的康夫也见过9.9包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个新电池也许还能继续用用

新电池换过,充满电用个三分钟就没电了或者说转不动了,实在垃圾,改成14500后又不想用了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好像这造型的康夫也见过9.9包邮

下次看见有这么便宜的记得喊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电池换过,充满电用个三分钟就没电了或者说转不动了,实在垃圾,改成14500后又不想用了就扔了

--来自 ...

电机留下还能用用吧,就这么都扔了

网友H:
比那种电池+开关强多了,不知为什么接个外接电源也不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那种电池+开关强多了,不知为什么接个外接电源也不好用呢……

拍了照片发上来看看啊

网友:
康夫,为什么不是怡静?不是胖虎不是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