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动车充电器的疑问?想请问各位老师!

楼主(2021-07-20):
如题:修电动车充电器的疑问?想请问各位老师!

电动车充电器: 马上行牌,48V12Ah, 220V/110W, 直流输出:54~59V,直流电流:1.7A±0.2A
用户反映故障现象为:        刚开始充电时,还行,过5分钟后,就停止充电了。换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后,就正常了(说明电动车的电瓶是好的,只是充电器坏了)

用户请别人修过,别人拆下了充电器内部的8脚电源芯片 SDS 3842(电路板上标识U1)和63V/220uF电解电容(电路板上标识C13) ,说这2个元件坏了,但说其它元件也坏了很多。

我没有修过电动车充电器,想学习一下电子技术,学习如何修理,特来向各位老师请教!

电动车充电器不接在电动车电瓶上时(不接负载时),测量充电器直流电压输出口,有直流电压输出吗?是否必须接有负载的情况下,才能修电动车充电器?
我没有电动车电瓶,能否修充电器?(我想着开关电源有节能功能,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没有输出电压)

电动车充电器不接在电动车电瓶上时(不接负载时),充电器上的排气扇会转动吗? 我见充电器上的排气扇不转,量排气扇的DC12供电,才1V

③电动车充电器不接在电动车电瓶上时(不接负载时),红色,绿色2个指示灯都亮。测量输出的直流电压,先是0.9V,然后电压不断往下掉,从0.9V 不断降到 0.5V,这种情况正常吗?

④如何判断电源控制芯片 SDS 3842 是否损坏?

⑤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的修理思路应是如何?应如何下手修理?我还没有头绪。这个故障现象叫什么故障现象?(因为这个故障从用户描述来看,并不是没有输出,只是刚开始有输出,但过几分钟就没有输出了?)

⑥电动车充电器内部使用的主要元件有:
电源控制芯片:SDS 3842 ;
双运算放大器:SDP358 (8脚元件)
单向晶闸管:BT151(电路板上带小散热片的三脚元件)
光耦:TH817C(电路板上标识U2, 4脚元件)
场效应管:N5N60 (电路板上带最大散热片的元件)
三极管: 2N5401 (电路板上标识Q4)
三极管: SS8050(电路板上标识Q2、Q3)
三端稳压器: TL431

网友A:
1、充电器输出有可控硅BT151,不接电瓶没输出电压。可以测量可控硅的输入脚观察。
2、一般充电器没有温控,开机接电风扇就转。这也是判断工作没有的一个现象。
3、如果你说的输出0.9V是指接电瓶的触点,因为BT151的原因没有参考意义。指示灯亮说明初级一直在工作,也就判断3842部分基本正常。
5、现象初步判断是次级有元件发热变质。可以重点检查BT151周边的电阻,431相关的电阻,限流电阻(可能有)

网友A:
图六BT151下那个二极管还是电阻,颜色不正常。

网友B:
你这个:刚开始充电时,还行,过5分钟后,就停止充电了。怎么个停止法?是红灯跳绿灯?还是所有灯全灭?首先是先观察是否有虚焊,铜箔断裂现象,再就是如果是5分钟就红灯跳绿灯,可以代换输出线试试,如果是5分钟全灭,可以代换电源线试试,你也可以裸板试机,等出故障时测一下电压。其余问题就等测了电压再说

网友:
这个现象跟我前段时间的状况差不多,有时能充,有时不能冲,我后来是换了输出端的可控硅BT151,后来就正常了,目前是这个情况,可以试试。具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也不懂,也是坛友指点的

网友:
①电动车充电器不接在电动车电瓶上时(不接负载时),测量充电器直流电压输出口,有直流电压输出吗?是否必须接有负载的情况下,才能修电动车充电器?
我没有电动车电瓶,能否修充电器?(我想着开关电源有节能功能,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没有输出电压)

我测过好几次,通常接上万用表,就转红灯,就能测到电压,但也有些不接电池是测不到电压的,这应该是和输出检测电路设计不同有关。

网友C:
关于 3842 的问题,网上有详细的资料,论坛里有个ID叫“温加饱”的,也出过一个相关的帖子,我也曾在他远程指导下修过一个电车充,我的电车充各方面都正常,就是没有输出,在他的指导下才发现是保护电路故障,去掉一个三极管(去除保护电路)就可以用了。

网友:
维修第一步目测有无元件外观损坏

网友:
“刚开始充电时,还行,过5分钟后,就停止充电了”。
我的理解,是过5分钟就转灯了吧?如果是的话,说明输出电压的比较电路出问题了。重点应该查查双运算放大器:SDP358 (8脚元件)周边的电路。从网上找找原理图,才好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 3842 的问题,网上有详细的资料,论坛里有个ID叫“温加饱”的,也出过一个相关的帖子,我也曾在他远 ...

感谢老师的多次回复指点!

我在论坛 用户搜“温加饱”,没有找到这个ID,我在拆机乐园版块搜贴子“电动车”,搜到一个ID“ 温力口 ”发的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E5%8A%A8%E8%BD%A6[电源] 『饥又寒解牛』拆修一块天能电动车充电器板子,脑子太点废了。。。。。
不知老师说的  温加饱   就是这位  ID“ 温力口 ”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多次回复指点!

我在论坛 用户搜“温加饱”,没有找到这个ID,我在拆机乐园版块搜贴子“电动 ...

就是他就是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充电器输出有可控硅BT151,不接电瓶没输出电压。可以测量可控硅的输入脚观察。
2、一般充电器没有温控, ...

感谢老师耐心看完了我发的贴子,并给我耐心指点!
我还有问题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网上有人说,可以用旧电饭煲的发热盘,作 电动车充电器的负载,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充当充电器的假负载? 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觉得必须要有假负载来修理电动车充电器,因为用户反映的故障理解是,输出电压时有时无,
我要通电检测充电一段时间后,保证充电器始终有输出电压,才能说明充电器修好了。

测量了300V大滤波电解电容,有310V直流电压;
测量63V/220uF电解电容,有59V直流电压

这说明这个电动车充电器应没有太大的问题吧(电源控制芯片:SDS 3842 应是好的吧)
测量电动车充电器没有输出电压,在  好看视频搜“电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看到一个视频  “ 电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看我怎么修复”
这个视频上说,可能是  单向晶闸管BT151坏了,可以把  单向晶闸管BT151 的脚短接,
如果短接了,充电器有输出,说明是 单向晶闸管BT151坏了。但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中有一些人都说“看来你是没弄明白呀,不带负载的话可控硅是不工作的,接上电瓶就能给可控硅提供工作条件了,空载没电压是正常的。”

我把BT151从电路板上拆下来,用数字式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进行测量,
1、3脚正反向阻值一样,都是179欧姆,其它脚阻值不通;这说明BT151是好的吧?

我正在修复的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用户反映故障现象为:      刚开始充电时,还行,过5分钟后,就停止充电了。换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后,就正常了(说明电动车的电瓶是好的,只是充电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六BT151下那个二极管还是电阻,颜色不正常。

感谢老师耐心看完了我发的贴子,及贴子中的图片,并给我耐心指点!      我把老师说的这个图片中电阻上擦了一下,是黄色的灰。

我还有问题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网上有人说,可以用旧电饭煲的发热盘,作 电动车充电器的负载,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充当充电器的假负载? 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觉得必须要有假负载来修理电动车充电器,因为用户反映的故障理解是,输出电压时有时无,
我要通电检测充电一段时间后,保证充电器始终有输出电压,才能说明充电器修好了。

测量了300V大滤波电解电容,有310V直流电压;
测量63V/220uF电解电容,有59V直流电压

这说明这个电动车充电器应没有太大的问题吧(电源控制芯片:SDS 3842 应是好的吧)
测量电动车充电器没有输出电压,在  好看视频搜“电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看到一个视频  “ 电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看我怎么修复”
这个视频上说,可能是  单向晶闸管BT151坏了,可以把  单向晶闸管BT151 的脚短接,
如果短接了,充电器有输出,说明是 单向晶闸管BT151坏了。但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中有一些人都说“看来你是没弄明白呀,不带负载的话可控硅是不工作的,接上电瓶就能给可控硅提供工作条件了,空载没电压是正常的。”

我把BT151从电路板上拆下来,用数字式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进行测量,
1、3脚正反向阻值一样,都是179欧姆,其它脚阻值不通;这说明BT151是好的吧?

我正在修复的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用户反映故障现象为:      刚开始充电时,还行,过5分钟后,就停止充电了。换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后,就正常了(说明电动车的电瓶是好的,只是充电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刚开始充电时,还行,过5分钟后,就停止充电了。怎么个停止法?是红灯跳绿灯?还是所有灯全灭?首 ...

感谢老师耐心看完了我发的贴子,并给我耐心指点!

我还有问题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网上有人说,可以用旧电饭煲的发热盘,作 电动车充电器的负载,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充当充电器的假负载? 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觉得必须要有假负载来修理电动车充电器,因为用户反映的故障理解是,输出电压时有时无,
我要通电检测充电一段时间后,保证充电器始终有输出电压,才能说明充电器修好了。

测量了300V大滤波电解电容,有310V直流电压;
测量63V/220uF电解电容,有59V直流电压

这说明这个电动车充电器应没有太大的问题吧(电源控制芯片:SDS 3842 应是好的吧)
测量电动车充电器没有输出电压,在  好看视频搜“电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看到一个视频  “ 电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看我怎么修复”
这个视频上说,可能是  单向晶闸管BT151坏了,可以把  单向晶闸管BT151 的脚短接,
如果短接了,充电器有输出,说明是 单向晶闸管BT151坏了。但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中有一些人都说“看来你是没弄明白呀,不带负载的话可控硅是不工作的,接上电瓶就能给可控硅提供工作条件了,空载没电压是正常的。”

我把BT151从电路板上拆下来,用数字式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进行测量,
1、3脚正反向阻值一样,都是179欧姆,其它脚阻值不通;这说明BT151是好的吧?

我正在修复的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用户反映故障现象为:      刚开始充电时,还行,过5分钟后,就停止充电了。换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后,就正常了(说明电动车的电瓶是好的,只是充电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 3842 的问题,网上有详细的资料,论坛里有个ID叫“温加饱”的,也出过一个相关的帖子,我也曾在他远 ...

感谢老师耐心看完了我发的贴子,并给我耐心指点!

我还有问题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网上有人说,可以用旧电饭煲的发热盘,作 电动车充电器的负载,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充当充电器的假负载? 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觉得必须要有假负载来修理电动车充电器,因为用户反映的故障理解是,输出电压时有时无,
我要通电检测充电一段时间后,保证充电器始终有输出电压,才能说明充电器修好了。

测量了300V大滤波电解电容,有310V直流电压;
测量63V/220uF电解电容,有59V直流电压

这说明这个电动车充电器应没有太大的问题吧(电源控制芯片:SDS 3842 应是好的吧)
测量电动车充电器没有输出电压,在  好看视频搜“电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看到一个视频  “ 电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看我怎么修复”
这个视频上说,可能是  单向晶闸管BT151坏了,可以把  单向晶闸管BT151 的脚短接,
如果短接了,充电器有输出,说明是 单向晶闸管BT151坏了。但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中有一些人都说“看来你是没弄明白呀,不带负载的话可控硅是不工作的,接上电瓶就能给可控硅提供工作条件了,空载没电压是正常的。”

我把BT151从电路板上拆下来,用数字式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进行测量,
1、3脚正反向阻值一样,都是179欧姆,其它脚阻值不通;这说明BT151是好的吧?

我正在修复的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用户反映故障现象为:      刚开始充电时,还行,过5分钟后,就停止充电了。换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后,就正常了(说明电动车的电瓶是好的,只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耐心看完了我发的贴子,并给我耐心指点!

我还有问题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这种带可控硅防反接的充电器,用电热丝当假负载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