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德国耶拿PCR样品槽

楼主(2021-07-20):
耶拿PCR样品槽

网友:
智商不够硬,看不懂。

网友:
是用来测核酸的吗?

网友A:
不就是帕尔贴控温吗

网友:
聚合酶链式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帕尔贴控温吗

是的,就是不停地加热降温再加热再降温

网友B:
几年前也拆过一个,把里面的环变、制冷块和孔板留下了,环变可接110v和220v电压,现在用在给角磨机降压使用上了,制冷块和孔板还没想到用途,孔板说是镀金的。

网友C:
96孔block貌似压铸件,为了省料还是镂空的。焊下来的线应该连着感温探头。看这个布局,该型号做不了梯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也拆过一个,把里面的环变、制冷块和孔板留下了,环变可接110v和220v电压,现在用在给角磨机降压使用 ...

嗯,镀金,合金都有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96孔block貌似压铸件,为了省料还是镂空的。焊下来的线应该连着感温探头。看这个布局,该型号做不了梯度。 ...

这是耶拿的梯度

网友(2022-06-13):
不懂就问 白色的是制冷片吗?如果是那加热怎样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