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落地扇用菜油坚持了1个月,终于换鸡油,不对是机油了

楼主(2021-07-20):
上个月给爸妈修了卡死的落地扇,临时用了菜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164
一天瞎忙,上周末抽时间过去重新打理了一下

问爸妈,说天天都在用,居然坚持了1个月
拆开手拧转轴,能转但不滑刷,看来已经粘稠了
时间紧任务急,没拍几张,见谅(可以参考前面的链接帖)

拆开再次清理转轴
看轴套周围油毡貌似没变质

后部的轴套也擦擦

这次带了半瓶变速箱机油

没时间,轴套盖子就不拆了,直接滴一圈机油,应该能稀释残余的菜油了(上次只在前后轴上滴了一滴)
油毡看起来已经浸润了

前轴套不好操作,但也挤上了,虽然流得到处都是,看来油瓶还是尖嘴的好
转子轴也滴上,这下又很滑刷了

通电自然没问题,继续用吧,应该能坚持过今年秋天吧,不行偶再打理

上一帖大家给了很多建议,但手上就只有缝纫机油、变速箱机油和黄油,缝纫机油容易干,变速箱机油用过几次,感觉还可以,下次试下机油调和黄油

网友A:
换滚珠轴承啊。陶瓷那种

网友:
菜油已经不错了,
红花油都用过

网友:
菜油和缝纫机油,在滑动摩擦的轴承里,很快会碳化,转不动。
最好用汽车用机油,全合成机油更加好。

网友:
其实我最建议的是齿轮油,发动机齿轮油,耐高温,适应高转速,寿命会比较长。

网友B:
缝纫机油不行,我夏天开始的时候就给风扇加的缝纫机油,两天就干,干了之后还有固化的现象,擦都擦不掉。
后来我只在轴上抹了锂基润滑脂,笔记本散热风扇里用的那种,到现在两个月了还正常使用。
等再干了我就让它在那烧吧,烧坏正好换滚珠,我另一台滚珠电机的几年了什么维护都没有,开机还是呼呼的疯转。
真不直到油轴怎么有这么大的市场。

网友C:
缝纫机油和黄油不要用,我都试过,前者一个月就不行了,后者当场就不行。

网友:
我上周风扇启动困难,就拆了风扇,从主轴两端给电机轴承和主轴缝隙加了点缝纫机油,结果5天不到,风扇又启动困难,还是转动扇叶抱死。这次直接把电机都拆了,把主轴和轴承孔都用酒精清洗一遍,然后换了摩托车机油,现在扇叶轻快多了,风力都逼原来大了一点。
单纯加油不好使,还是拆电机清洗,因为里面有些油渍沾了灰尘会形成粘块,加大主轴和轴承的摩擦力

网友:
换阿三神油能用到线圈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缝纫机油不行,我夏天开始的时候就给风扇加的缝纫机油,两天就干,干了之后还有固化的现象,擦都擦不掉。
...

油轴便宜,到期坏了好卖新的吧

网友:
有头有尾 ,有心人 。
感觉原的菜油质量很好

网友:
度娘说了:含油轴承不能用机油和黄油,勉强可以用缝纫机油。

网友:
有个办法,不拆电机也能加油。打两个小孔就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滚珠轴承啊。陶瓷那种

那得换整个电机了

网友:
机油也是坚持不久的,最终只能换电机

网友:
居然熬了1个月了,已经喜出望外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换整个电机了

不至于,把轴套、毛毡、簧片都拆了,找个内径跟轴合适的滚珠轴承,固定死就行。。老家里有个蝙蝠牌电视就这么干的。。用的不知道什么机器上的拆的轴承。。。轴承不好了貌似、低转速 有异响,高速没事。

网友:
菜油用得其所,效果已经相当出众了。

网友:
建议还是用齿轮脂,耐久性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缝纫机油和黄油不要用,我都试过,前者一个月就不行了,后者当场就不行。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

黄油(锂基脂)不是轴承里用的么,怎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