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已解决)求助技嘉NCU GB-BXi3H-4010 BIOS刷机问题

楼主(2021-07-20):
技嘉的NCU,GB-BXi3H-4010,中文官网已近找不到型号了,去英文官网下载了bios ,后缀是.F8文件,刷好重启可以进Bios设置界面,看了版本也从原来的F5刷到了F8.随后保存重启就不行了,黑屏,没有信号输出,只是风扇一直就最高速转。

我看了官网刷机,都是在dos或者windows下,会从.F8文件下读取一个image.bin的固件刷入系统,但是下载下来的都是.F8,我现在想烧录又提取不出来bin文件。直接刷.F8进芯片肯定是不行,因为.F8文件8M多,而芯片只有8M。 我买了64M的芯片,也买了烧录器,但是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搞了。

怎么搞?

-----官方发了固件过来,直接刷上可以点亮了。

网友:
F8不是正好8M吗?

网友A:
别刷了,重新从网上在找对应的升级文件吧。很有可能是你的升级文件与主板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B:
清一下  BIOS (一般有一个短接跳钱)    ,然后重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一下  BIOS (一般有一个短接跳钱)    ,然后重启试试

没有跳线,我也试过拔了电池,但是还不行。今天回去再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刷了,重新从网上在找对应的升级文件吧。很有可能是你的升级文件与主板不匹配导致的。
...

我是windows下升级的,升级完重启后我先进了bios看,是升级成功了,F5版本变F8了,就改了下优先启动硬盘这些,保存重启就黑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是版本不对还是咋的。已经给技嘉售后留言要bin文件了,不过感觉希望不大。这个机器14年买的,时间太久了,量也不大,找了几天没找到都。

楼主:
固件不都是bin文件吗?这个刷进去怕也是读不出来吧。我是看到刷机时候程序会从这个里面提取一个bin文件刷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件不都是bin文件吗?这个刷进去怕也是读不出来吧。我是看到刷机时候程序会从这个里面提取一个bin文件刷 ...

我以前用技嘉z87就是用编程器直接刷官网下的BIOS,刷完能开机,但是会提示什么我不记得了,再进BIOS里刷一遍就不提示了,既然有编码器就先把不能开机的bios也备份一遍,然后再刷,实在不行就去迅维找MMLP7AP这个板号的bios刷,i3 i5不用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技嘉z87就是用编程器直接刷官网下的BIOS,刷完能开机,但是会提示什么我不记得了,再进BIOS里刷 ...

官方技术支持给了我固件,今早直接上夹子刷上去了。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