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可见光和加热有关系吗?

楼主(2021-07-20):
微波炉烧烤功能坏了,首先想到的是加热元件坏了。

拆开一看,碘钨灯管有裂纹,灯丝也断了。

所谓烧烤功能主要应该是由另一根红外辐射管来实现的。
碘钨灯管也能发出热量,但他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发出可见光,让人觉得的确是光波在加热。

哈哈,商家的噱头,工商局也不管管。

网友:
可见光当然也可以加热,因为它也是能量啊

网友A:
碘钨灯功率很大的吧

以前在工地上夜班时,总是拿200W的碘钨灯来烤馒头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碘钨灯功率很大的吧

以前在工地上夜班时,总是拿200W的碘钨灯来烤馒头吃 ...

能烤馒头,这个有趣,应该很晃眼

网友B:
可见光功率够当然可以加热啊,要不你怎么会觉得大太阳会热。

网友:
可见光当然可以发热。 碘钨灯可烫了

网友:
主要是利用红外线,可见光只是副产品而已,不起作用!!!

网友:
啥碘钨灯?不是石英加热管吗?发出的光谱涵盖可见光和不可见的红外光,真正加热的是红外光,加热管有效率的,损失的能量以可见光形式散发出去了。

网友:
以前用500W的灯给房间取暖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见光功率够当然可以加热啊,要不你怎么会觉得大太阳会热。

这个和可见光没太大关系,是大电流产生的电加热。

网友:
只要光被吸收了,也就转化成了热,所以一样是加热,就是可见光可能反射多一点,损耗比较大

网友:
这是石英管加热

网友:
与可见光波长有关系哟!

网友:
楼主会不会从来没晒过太阳?
正好现在是夏天,出门去晒几小时,就不会对可见光有什么误解了

网友:
可见光严格的说,整个段能量不大,产生热量还是得看红外段,

网友:
以前用100w灯泡给小鸡取暖呢

网友:
可以加热的,卤钨灯的工作温度和功率高的很,汽修店里做烤漆的设备就有用卤钨灯的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个博士群里有人提问:一滴水从很高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砸到人会不会砸伤?或砸死?群里一下就热闹起来,各种公式,各种假设,各种阻力,重力,加速度计算,足足讨论了近一个小时 。最后一个路过的看见讨论问了一句,你们都没淋过雨吗?
你这问题我也问一句,你没有见过白炽灯吗? 白炽灯的发光效率5%左右,95%都是转换成了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可见光没太大关系,是大电流产生的电加热。

就是红外加热,电加热也主要靠辐射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碘钨灯功率很大的吧

以前在工地上夜班时,总是拿200W的碘钨灯来烤馒头吃 ...

应该是2000W吧。曾经用用手持碘钨摄影灯烤过被子,距离近了一点,被子都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