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2a电源空载打嗝,负载正常维修

楼主(2021-07-20):
12v2a电源,闲鱼5块10元包邮,说输出电压不正常,症状空载打嗝,电压跳,断电后半小时450v电容还有330v电压,负载电压稳定正常
过程很累,各种测试,电阻电容二极管拆下来量都是正常的,替换法,先换输出滤波,全贴片电容,症状还是那样,跟着换芯片供电电容居然好了,之前就拆下来测过容量正常,5块都是替换芯片滤波电容修好,断电后450v电容几秒掉到20几v,在这里提醒,没有电容放电笔的,可以用鳄鱼夹夹住随便一个电源220v插头,另一头去碰450v电容正负极放电,不然几百v手摸上去电一下还起水泡

有问题的电容

掏出吃灰的电容测量,有问题的esr几十欧,新的正常1.6欧,容量正常,普通万用表测不出问题

网友:
10元5个 包邮  还是可以,

网友:
我想看你的水泡,

网友:
那家买的。提供一下链接

网友:
不去注意的往往就是坏的。

是时候买个电容表了,

能否提供下链接?

网友:
这个位置,电容估计是被热坏的。

网友:
漏电或高频参数变差,什么废板子上拆个106贴片电容就办事了

网友A:
这个电容,不要测容量,打嗝的话,直接更换即可。比如这个图中的C10,换成100uF/50V的。

网友B:
一直没弄明白这测试仪的vloss参数是指啥,固件是怎么测这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弄明白这测试仪的vloss参数是指啥,固件是怎么测这参数的?

损耗,电容越近报废越大

网友:
 电容质量不行啊~

网友C(2021-12-28):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不要测容量,打嗝的话,直接更换即可。比如这个图中的C10,换成100uF/50V的。

为啥拆下来测试容量正常也打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啥拆下来测试容量正常也打嗝?

原因未知,也是经历过,拆下测量,容量差别也是不大的。更换以后就正常了,有时候貌似与电源电压也有关系。
比如,有一次,一个朋友的一只24V5A电源,想使用在110V的环境,这个电源就是不行,原理的话,应该适应90~240V的,把这个47uF的电容更换为100uF的,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因未知,也是经历过,拆下测量,容量差别也是不大的。更换以后就正常了,有时候貌似与电源电压也有关系 ...

我刚刚把我这个10u 50V电容换了,打嗝立即消失,完美修复。我开始是输出端电容1000u 16V鼓包,输出12V空载跳变,换了后输出4-6V跳变打嗝,修了好久都没修好,因为元件全部测试正常。今天看到你的回复,想起我测试过这个容量对的,就没怀疑它,太感谢了

网友:
直流容量正常,,漏电大,,,D值变大,,

网友D:
不知10uF 47uF的电解电容,用数字电桥测,ESR正常值在多少欧姆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10uF 47uF的电解电容,用数字电桥测,ESR正常值在多少欧姆以下。

要在5欧以下,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在5欧以下,越小越好

这个正常值区间范围,是数字电桥哪个频率(100Hz、120Hz、1KHz、10KHz、100KHz)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把我这个10u 50V电容换了,打嗝立即消失,完美修复。我开始是输出端电容1000u 16V鼓包,输出12V空 ...

恭喜你,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