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为了情怀,充电宝改内置卡带随身听

楼主(2021-07-20):
想法初始:为了能光明正大的拿出来听,而又不被投以异样的目光,或者被问:哥们,穿越来的吧,于是有了下面的奇葩产品

废话不多说,上图

下面依次为耳机接口,MIC接口(主要用于当耳放是用于音频输入或录音),音量,开关

显示屏开孔

按键通过线控引出两根线,通过不同的电阻实现不同的功能,机器用的索尼GX-674,收录放全功能的

按键功能依次为1短按播放/停止,长按翻面。关机状态下长按打开收音机,2录音,3快退,4,快进,5功能标线移动,6选择标线下面对应的功能

组装

电源用的AMS1117-1.2直接接到电池

整体

晚上开灯光

本次使用的8节装的充电宝外壳,32元,18650电池只能装两节,单节进口松下3500ma,40多元一节,7000ma也够用了
the end,没看明白的欢迎提问

补充内容 (2021-7-29 10:42):
后续增加了蓝牙发射功能,拿出蓝牙耳机就能听,不用被别人说,看,那哥们在听充电宝

网友A:
折腾的玩意,只要你还有卡带,扛个三洋上街都可以,复古还拉风。

网友B:
高手....这情怀.....音质.....硬伤.....

网友C:
老实说,这玩意有啥用,磁带被淘汰是由于其自身固有缺点决定的,上电子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在还拿来玩除了情怀,真的没有任何实用性。首先音源就不好找,谁的歌还出磁带版,你只能翻录,麻烦不?其次,容量小,一盘带子一般上60分钟,12首歌,在手机面前就是渣。第三,音质差,磁带机因为有机械装置,加上全程模拟型号,再加上磁带磨损,三层叠加,音质逼现在的数字音乐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第四,操控麻烦,磁带机只能顺序播放,想挑歌播放太麻烦了,你用惯了手机再去用磁带,纯粹上折腾自己。第五,土,现在的手机都是带屏幕的,听歌的可以是单纯的听歌,也可以看歌曲的MV,更可以边听歌边看书,浏览新闻。
所以对于这种毫无价值的老式电子设备还抱着不放真不懂书什么心理

网友:
还是很怀念那个年代

网友D:
换磁带不还得拆机?

网友:
哪用不好意思,我经常看到深圳地铁公交上有人拿着在听,也是一种情怀嘛!

网友:
这个卡扣壳,换磁带,不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这玩意有啥用,磁带被淘汰是由于其自身固有缺点决定的,上电子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在还拿来玩除了情 ...

有些人就喜欢那种音质,这也是文化,正常的。
就好比现在还有大把人喜欢老爷车一样,

网友:
只要自己玩的快乐怎么折腾都行。

网友E:
家里,应该屯了不少磁带吧?

网友F:
如果真喜欢听磁带机,直接用就是。
现在的电磁环境复杂,你这外壳貌似容易受干扰吧?

网友:
买个成色好的爱华、SONY、松下,拿出来,就是闪亮一条街的帅哥................

你搞的成色不好的,人家自然看不起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的玩意,只要你还有卡带,扛个三洋上街都可以,复古还拉风。

不想太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这玩意有啥用,磁带被淘汰是由于其自身固有缺点决定的,上电子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在还拿来玩除了情 ...

你永远不懂听磁带的那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磁带不还得拆机?

不打算换磁带,没事就放跟前看着磁带转动,或者录歌听,或者听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应该屯了不少磁带吧?

没有多少,多了也不会挨个听,就是偶尔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真喜欢听磁带机,直接用就是。
现在的电磁环境复杂,你这外壳貌似容易受干扰吧? ...

没有什么干扰,索尼的卡带机音质还是很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这情怀.....音质.....硬伤.....

只要磁带好,索尼的卡带机音质还是很棒的

网友:
还有个松下的随身听,保养的还不错,留着当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