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断路器不通大电流故障

楼主(2021-07-20):
家里用的ABB断路器,带漏电保护的,

指示灯什么的能亮,但一工作就断电了,不能过大电流,

之前坏了1个,前几天一下坏了2个,都是同样的问题,有能给分析下的吗?

断电后,开关还是通电状态,没有动作,关断后再打开,可以复现故障

网友A:
你确定不是漏电造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漏电造成的吗!!!

断电后,开关还是通电状态,没有动作,关断后再打开,可以复现故障

网友B:
基本是漏电跳的,把漏保部分拆除,试一下空开,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漏电跳的,把漏保部分拆除,试一下空开,应该没问题

漏电的话是哪儿漏呢?为什么换个断路器就好了?
断路器本身漏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漏电的话是哪儿漏呢?为什么换个断路器就好了?
断路器本身漏电吗?

那就是你断路器里面的问题,比如接触面糊了,升温比较快,双温度金属片变形导致脱扣。

不是漏保的问题,就是断路器里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你断路器里面的问题,比如接触面糊了,升温比较快,双温度金属片变形导致脱扣。

不是漏保的问题, ...

也没跳闸,就是开关没动作,但是断电了,还是断路器本身的问题可能性更大吧?
关键是三个断路器都是这个问题,感觉是不是有其它问题导致断路器损坏?

网友:
拆开一个看看先……

网友:
那就是假ABB了,貌似已经买不到真ABB了,是不是被兼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没跳闸,就是开关没动作,但是断电了,还是断路器本身的问题可能性更大吧?
关键是三个断路器都是这个问 ...

你说扳手没动,但是断路器设计时候扳手可以被锁定在接通状态,里面跳了。

扳手处于ON,但是里面脱开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扳手没动,但是断路器设计时候扳手可以被锁定在接通状态,里面跳了。

扳手处于ON,但是里面脱开断路 ...

如果是这样的话到也说得通

网友D:
【检查你的零线,你的零线对地漏电了,负载小时零线对地电压低~~~漏电小,负载大时零线对地电压升高~~~漏电电流达到漏电动作电流跳闸】,虽然都是玩电的,但只有这一个答案正确,看到这个回复不加分都是吝啬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你的零线,你的零线对地漏电了,负载小时零线对地电压低~~~漏电小,负载大时零线对地电压升高~~~漏电 ...

那是不是还是断路器内部的问题呢?
这个故障是断路器本身质量不好,还是外部原因导致的可能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还是断路器内部的问题呢?
这个故障是断路器本身质量不好,还是外部原因导致的可能大? ...

检查你的零线

网友:
将漏保拆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