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mos管选型

楼主(2021-07-20):
单片机3.3v pwm输出,控制mos管输出12v电压,控制电流0—30A,求一份原理图,标上型号。

网友:
价格这么低?

网友:
没错!我们开个案子先不管量,工程费4000跑不掉!折算部份电路加验证1000也要!

网友:
是mos管输出12v电压还是mos管控制12V负载?

网友:
单片机输出电流?
PMW频率?
负载类型纯阻感性容性?
间歇还是长时间?

楼主:
看来我想的 太简单了,不提了

网友(2023-01-10):
你这是弄可调电源吧!3.3V的IO要驱动 PWM,得加一个三极管作12V电压转换,要是恒流输出,你得看是降压型还是升压形的,通过电流采样反馈,进而对电流的限制和调节才行

网友:
折算部份电路加验证1000也要!

网友(2023-02-13):
3.3V 直接驱动的话,mos压差太低,容易发热。通过光耦转换一下,MOS栅极加上拉,分压电阻控制mos栅极 高电平在10v左右 选个100-200A的管子足够了

网友(2024-03-14):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