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低成本效果好的助焊膏:松香凡士林

楼主(2021-07-20):
早几年论坛兴起自制石蜡油松香溶液,我也不例外,买好原材料做了一大瓶,还分装到小瓶送给朋友用。使用一段时间后,这个论坛里传得神乎其神的“神油”,并非一种理想的助焊剂,缺点非常明显:

1、助焊效果差。对比松香或BGA助焊膏,松香石蜡油并不能快速让焊接表面上锡,各位可以用铜电线芯上锡对比测试一下即见优劣。个人的猜测是,石蜡油对焊接表面形成了一个阻隔,影响了高温下松香酸与焊接表面反应并清除氧化物。我长期焊接压接端子的电池连接线,最初用酒精松香液,除了烟大,效果没得说,但松香石蜡油却要花费更大的焊接时间才能让端子和铜线芯上锡。

2、混合液态不稳定,时间一长即大量析出固体松香。而且与气温关系不大,广东夏天也照样析出,装在滴瓶里的松香石蜡油就比较尴尬,时间一长里面一团固态松香,基本上等于废了。

3、油腻到处跑,沾染灰尘,虽说可以纸巾抹去,但元件底下的石蜡油却难以清理。

之前为了焊接QFN芯片,买了两罐不同牌子的BGA助焊膏回来,国产559蓝瓶和艾邦RW300,都是20多元一罐的货色,膏体呈白色,焊接效果还可以,焊接后的残留物冷却后呈无色固态,轻轻一刮会脆裂,看来这个BGA助焊膏的主要成分应该是白色氢化松香。由此想到,如果用白凡士林+松香融合而成的膏体,会不会也带有类似的助焊效果?说干就干,10块包邮一罐的白凡士林到手,按1:1和松香混合加热,考虑到手头上有大量普通黄色的松香,就没有专门去购买白色氢化松香。冷却后,和某些几块钱的NT助焊膏有点神似,都是暗黄色膏体,不流动。测试了一下,焊接上锡效果出奇的好,可以说和松香或松香酒精没有任何区别,而且烟要少得多。顺便试了一下拖焊效果,找了片液晶电视报废主板,和两种BGA助焊膏一起对比试验,浸润性和活性都不错。清理焊接后的残渣也容易,刚焊接完的话,可以趁热用纸巾抹干净,不清理的话冷却后也是软固态,时间一长会变硬。对于BGA焊接之外的普通焊接,凡士林松香不失为一个廉价、效果好的助焊膏。欢迎各路大神共同探讨。

网友:
我没有石腊油,做过机油松香,烟大焊完太油。不好用

网友A:
我小时候在油漆店买过几斤松香,用分析纯酒精浸泡,近饱和的溶液,放那几天就分层析出固体,只好将就着用,用完再配。后来陆陆续续配了好多次,材料和方法不变,效果居然越来越好,最后几年终于配出了不分层的饱和溶液,于是得出一个很难验证的结论,做助焊剂的松香要在阴凉处放置30年……

旧松香用完了,我又买了两斤,结果配出来的跟小时候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小时候在油漆店买过几斤松香,用分析纯酒精浸泡,近饱和的溶液,放那几天就分层析出固体,只好将就着用, ...

这个结论来之不易啊.......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总结出来。

网友B:
以前特意买了氢化松下和石蜡油,配不出,加热成了透明粘稠液体,像蜂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小时候在油漆店买过几斤松香,用分析纯酒精浸泡,近饱和的溶液,放那几天就分层析出固体,只好将就着用, ...

我手头上还真的有30年前的松香,当年初中刚开始用烙铁的时候,一个修车老师傅给了一大块,只用掉一小块。约10几年前,去山上扫墓时看到很多松树割了松香,顺手装了一塑料袋白色生松香回来,找了个铁罐放在煤气炉上加热,待水分完全蒸发后呈现棕黄色液体,找块薄布过滤杂质后倒到纸杯里冷却,提炼了差不多10杯,这种松香偏软,有别于平时买到的易碎松香块,助焊效果不错,松香味浓郁、烟大,一杯可以用N久。后来买了质量比较好的焊锡丝,松香用得就不多了,焊锡本身自带的助焊剂就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小时候在油漆店买过几斤松香,用分析纯酒精浸泡,近饱和的溶液,放那几天就分层析出固体,只好将就着用, ...

你的故事中我的结论是做助焊剂的酒精要陈年的才行,最好是国窖1573:t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小时候在油漆店买过几斤松香,用分析纯酒精浸泡,近饱和的溶液,放那几天就分层析出固体,只好将就着用, ...

我配的容易干

网友:
楼主这是破解了商用助焊膏的主要成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小时候在油漆店买过几斤松香,用分析纯酒精浸泡,近饱和的溶液,放那几天就分层析出固体,只好将就着用, ...

30年够牛的,老前辈了。可以搜索一下松香放久了有什么变化来验证一下。

网友:
助焊剂主要就是松香加酒精好像再加一点点水杨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小时候在油漆店买过几斤松香,用分析纯酒精浸泡,近饱和的溶液,放那几天就分层析出固体,只好将就着用, ...

厉害厉害,时间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年够牛的,老前辈了。可以搜索一下松香放久了有什么变化来验证一下。

变成琥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特意买了氢化松下和石蜡油,配不出,加热成了透明粘稠液体,像蜂蜜一样, ...

石蜡油沸点太高了,或者说成分不单一, 沸点不一致
用丙三醇也就是甘油和氢化松香加热充分混合搅拌会有惊喜的

我试过两次,温度不太一样, 氢化松香批次也不一样, 搅拌的程度也不一样
一次感觉像是溶解在一起了,没有沉淀, 又有点像是粘稠的悬浊液
另外一次沉淀了,沉淀物是膏状的
所以一直没有搞清楚它们是否互溶

但不管是粘稠的悬浊液还是膏状用起来效果都挺好的,感觉是丙三醇把氢化松香打散变成了颗粒, 然后丙三醇又把它们聚集在一起。

丙三醇沸点290摄氏度,焊接后会挥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蜡油沸点太高了,或者说成分不单一, 沸点不一致
用丙三醇也就是甘油和氢化松香加热充分混合搅拌会有惊 ...

很有道理,石蜡油的沸点太高,应该是导致石蜡油松香助焊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这层石蜡油膜阻隔了松香与焊接金属表面的反应,所以助焊效果不好。其他助焊剂如酒精松香液,高温下酒精与水分瞬间挥发完,松香的活性就发生作用了,所以助焊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蜡油沸点太高了,或者说成分不单一, 沸点不一致
用丙三醇也就是甘油和氢化松香加热充分混合搅拌会有惊 ...

查了一下,凡士林沸点322摄氏度,石蜡油的沸点300~550摄氏度,看来助焊效果与助焊剂的沸点有关

网友E:
1:1的比例是体积还是重量?

网友:
楼主你加热用的小盆哪找的,和PTC加热台很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的比例是体积还是重量?

体积,差不多大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