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向维修达人讨教,问个LED灯驱动故障定位问题,

楼主(2021-07-20):
带遥控,2路×24W(白黄二色),可以调光的吸顶LED灯驱动。
使用了2块S5406驱动调光,
还有一片IC磨掉型号看不见了,应该是红外线遥控,输出PWM控制S5406调光等功能。

检查驱动电路,表面上看,贴片电阻电容,滤波稳压电容都没有异常。

故障,
开灯不亮,按遥控没有反应,
这时,测量驱动LED的芯片S5406供电电压是15V,打磨掉型号的芯片供电是3V

等待几分钟后,逐渐闪烁着变化微亮,一直闪烁着亮几分钟,逐渐变亮到正常的低亮模式,一下子就不闪了,可以维持亮度照明。
按遥控没有反应,快速按开灯关灯电源按钮,能切换2路LED的通断变色等功能。
这时,测量驱动LED的芯片S5406供电电压还是15V,打磨掉型号的芯片供电还是3V

感觉2块S5406驱动调光芯片,没有问题,
是这颗打磨掉型号的芯片,供电是否是太低了引发的故障?
还是芯片自身有故障?

网友A:
图呢?最好有图。我前段修好一个和你描述差不多的三段光的。是阻容降压的供电cbb105uf电容问题,换了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最好有图。我前段修好一个和你描述差不多的三段光的。是阻容降压的供电cbb105uf电容问题,换了正常了 ...

你这个案例简单,一测供电就明白了,我这个案例故障,是直接整流供电的,没阻容降压,测量电压看上去供电也是正常的。

楼主:
修好了。
是遥控IC的供电滤波电容,失容了,47uF变成2.2uF,滤波稳压失效。
换了个100uF的电容,供电电压4.76v,正常了。

网友:
可恶的电容,老是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