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ACE电源12V5A 拆

楼主(2021-07-20):
闲鱼看到有卖家出售自称是英国牌子的PACE电源,10元/个,咱也不知真假和做工,收一批来看看。

全是洋文

大铁锤伺候

看起来还行,比跟供应商拿货价的20多元的电源还好。

网友:
看起来50瓦没问题,实际拉一下负载看看。10元包邮不呢?

网友A:
250V耐压的主电容, 220V不能用吧

网友:
英国牌子应该不是了,中国制造是肯定了。

网友:
这主电容耐压就离谱
请问PCB背面呢?

网友:
铭牌上也写着Made in China了,太不小心了。

网友:
可以出口的中国制造的电源适配器应该不会很差!

网友:
那不写着  没定拆拿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V耐压的主电容, 220V不能用吧

这个是220 变直流 应该耐压用400V才对的  怎么250v的电容。。。。

网友:
台达的电源板,装的壳子吧。电源不差,两级EMI,元件优良,不过主电容耐压低了点。

网友:
只要有安规认证而且不是假的都不差,可以看到是台达代工,成本就不止10元,LZ赚了!

网友:
看起来是不咋地,一般主电容是400V耐压。

网友:
担心是110伏输入电源改的,最好换耐压值400伏高压侧电容。

网友:
假货,应该是36W110V,换标签了

网友:
12V 3A的电源,换壳虚标的。
主电容250V,不适合国内电压,小心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无疑!!!!!!!!!!!!!!!!

台达代工的被你说是山货,你眼里只有艾默生吗?

网友:
标签换了
内部是台达的
AC头和DC线应该也是原装的,不然不会上热缩

但你看台达标的附近的型号
8成是12V 3A的

另外这个是出100-110V地区的,不然主电容不会是250V。。。而是400V

我还一激动想12V 5A台达只要10元,结果细看不太对

网友:
另外型号看到了
ADP-36

那就是36W
对应12V 3A

网友:
ADP-36LB貌似是12V 3A的
外壳和板子以及线材做的挺不错
可能换标签了,也不排除品牌商故意标个大点功率的拿出来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