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视机后面USB接口不好插,用网线做一根USB延长线

楼主(2021-07-20):
电视机挂墙后,位置太窄,USB接口不好插,网上买了几根,效果不好,应该是供电不足,找到一段多芯的软网线做了一根线是多股的,线芯24AWG

感觉粗了,有些硬,抽2根不要吧

并2根作供电线

焊接好

上胶

成品

1米多长,没有出现不识别的情况,效果很好。

网友:
缺屏蔽磁环

网友A:
704胶固化时间太长了,我一般喜欢用热溶胶。
我用坏的micro接口手机充电线改过一条USB延长线,只要换一头就行了。

网友:
最好是18AWG,我记得以前有这样的USB线,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4胶固化时间太长了,我一般喜欢用热溶胶。
我用坏的micro接口手机充电线改过一条USB延长线,只要换一头就 ...

最好配合热缩管,704和补胎胶,电路板三防漆等常温下确实固化慢,需要好几个小时。用85摄氏度PTC暖风机加热,固化比常温快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04胶固化时间太长了,我一般喜欢用热溶胶。
我用坏的micro接口手机充电线改过一条USB延长线,只要换一头就 ...

热熔胶强度不够吧?很容易松动,我一般用AB胶。请问一下,704胶和AB胶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C:
有个东西叫USB延长线,2.0的又不贵

网友:
用正宗六类网线,那 10米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东西叫USB延长线,2.0的又不贵

买了几根,供电线太细 不稳定

网友:
还可以换个带转页的电视挂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强度不够吧?很容易松动,我一般用AB胶。请问一下,704胶和AB胶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缺点? ...

AB胶就算了,酸性,腐蚀金属接头。
热熔胶用高温的效果也可以,就是白色那种,透明那种渣渣就算了,夏天都软了……

网友:
这线芯够粗,估计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几根,供电线太细 不稳定

买usb3.0延长线就好了

网友(2021-10-03):
不错,电源线两根并接,减少压降

网友:
我家里接了2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