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固纬GDS-3254示波器拆解

楼主(2021-07-20):
固纬示波器拆解
顺便请教下坛友,这个示波器500Msa以上采样率的时候,会出现奇怪的波形,跟第一张图一样,4个通道都有这样的现象,会是啥故障呢,看电路板都没有动过的痕迹,500M以下没有问题,特别奇怪,SPC功能二通道没通过,剩下都没问题,垂直通道校正4个都没法通过,但是外加波形看起来都没问题,固件都升级到最新版了

网友A:
感觉做工比泰克低端的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做工比泰克低端的好不少

10年前的高端机,除了存储深度太渣,其他都可以,用料挺好的

网友B:
飞线瞩目,实在不应该这么贵的仪器上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瞩目,实在不应该这么贵的仪器上出现

估计这是很早的版本吧,后面的应该改了

网友C:
感觉比日狗的用料要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比日狗的用料要好啊

日狗高端用料应该也不差

网友:
用料不错啊,起码缓存不是国内那些用ddr3,ddr4来做,速度跟此板子上issi的ram差远了(啥性质ram不知道,好像问过tek工程师,说是一种高速缓存,很贵),成本也高不少!

网友:
issi的那个应该是静态内存吧或者双端口内存
,也许它只支持那个呢,毕竟dram控制器也不少成本的

网友:
台湾优势在芯片制造上,轻易拿到资源比如台积电。从板上的密度来看与美国那三家有的拼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