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最新款VC890D VC890C+进入校准模式的方法

楼主(2021-07-20):
最新款的很多人按照老款发现无法进入校准!实际上厂家故意设置了障碍!
校准方法和老款没有区别!
主板下部预留了校准短接焊点和短接跳线孔!你也可以通过存储芯片数据读写口短接!
与老版不同的是,主控芯片的21脚默认没有和存储芯片的7脚WP脚相连! 21脚对应主板电池焊盘旁边那个RC焊盘!
进入校准的方法,短接校准跳线(即存储芯片7脚WP接VSS),并且主控芯片21脚(即RC点)也接VSS ,开机就可以进入校准程序了!

网友:
学习,留件备份。

网友:
这外形山寨感太强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典款,看来胜利也收随大流了,改了插孔易松脱的问题,改了电路板元件面向后壳的问题,改了拨盘,改了机器人外壳构造,改了电池卡扣变触点的问题,好像唯一没改的是插口排列上下式,总体来说我还是喜欢胜利多过UT吧,稳定性是否比UT好些,

网友:
现在都流行机器人了,大牌学山寨。

网友:
胜利也是市场的跟随者了。

网友:
666啊,话说厂家的故意设置障碍也是十分无语

网友(2022-01-26):
破表还不学好

楼主(2022-03-29):
胜利新款890校准更正! 不需要短接上面的飞线。只需要短接保险丝旁边跳线就行,开机全显后连续按hold即可!
但是,发现一些问题,进校准后经常会莫名其妙的直流mV的校准数据被修改。导致直流电压直流电流等档位不准,校准的时候,要小心,进校准后先确认一下这些档位的精度是否正常,如果出现离谱的偏差,多半是mV的校准数据不对了!恢复数据重新试

网友(2023-07-08):
这个表现在打到二极管档一直报警,黄灯一直闪,屏幕上字来回跳,其它档都正常,请问是哪个零件出问题了啊,谢谢。